初学CPLD,请教个问题:EPM1270被4分频了???

楼主(2010-11-04):
前些天买了EPM1270开发板,有个问题很纳闷:写了个一输出口直连CLK的程序,但输出却只有1/4晶振频率,后来不知怎么弄好了(添加了些程序)。后来又只保留了输出CLK的程序,没问题。但隔天一上电,又变得只有1/4频了。

module Test (clk, 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assign out = clk;

endmodule

楼主:
程序如上所写,是简单的了。有源晶振是48M的,示波查看out只有12M,晶振输出是48M。是不是EPM1270有设置分频的地方,就像一些单片机一样。不知在哪设置?

但是前些就是多用了些IO口输出正常,输出又只留这个就又四分频了。

网友:
你看一下RTL视图

楼主:
真的想不通了:

RTL (原文件名:RTL.jpg)

就这样,输出就是实际晶振的4分频

楼主:
这样示波器波形 CH1=out   CH2=晶振:

楼主:
找到问题:是买的开发板晶振所连接PIN丝印标号错误引起的。其晶振连到的是PIN20,但引出脚上标的是PIN18,程序自然就配置到PIN18,没想就出这个问题。

不解的是PIN20(CLK1)输入48M频率,在PIN18(CLK0)有4分频输出?但不像是4分频,因为示波器显示的晶振是47.998M,而PIN18的是12.006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啥示波器??很神奇,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
就是啊,目前也想入手一个啊!有时候没有这东西不好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