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比例和基准该怎么调

楼主(2010-11-04):
中线随着放大比上升,我把电压基准往下调了,中线就下降。但是我现在要把一个信号放的很大,就是用了很大的放大比例,基准都已经调到零了,还是没把中线调到中间(还差一些)。这个现象怎么解决。有明白的给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复。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吧,就是随着放大比例增加,偏移电压导致波形偏离屏幕中心,向上移动,不能在屏幕上正常显示波形。 我现在是想把一个振荡很小的uV级信号显示出来,因为放大倍数太多,导致波形偏移了。我的电路与第一版示波器电路类似。

网友(2011-10-25):
我也是哦,希望有人可以解释一下,我用的第一版电路,程控放大的倍数不同,我发现2.5V的基准线居然有变化,这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