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屏在用手按表面的时候,会对单片机造成影响吗?????

楼主(2010-11-04):
公司的一个产品,这次的出了大问题了。用手挤压液晶屏一边的时候,会让单片机误判断,然后液晶屏表面不断闪烁,就像是不断复位一样;想问下,用手挤压液晶屏表面(用点力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复用输出口io,将驱动的io全配置为输出.应没问题,就算输出短路也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