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源设置求解

楼主(2010-11-04):
本人新手,对操作msp430f5438不是很请楚,请大虾帮我分析下这段代码的意思,希望给出详细点的注释,尤其是他的时钟源是多少Hz的,谢谢

    P11DIR = BIT0 | BIT1 | BIT2; // P11.1-2 to output direction
    P11SEL |= BIT0 | BIT1 | BIT2; // P11.1-2 to output SMCLK,MCLK

        // configure clock system
    P5SEL &= ~0x0C;
        P7SEL |= 0x03;
        UCSCTL6 &= ~XT1DRIVE_3;
        UCSCTL6 |= XT1DRIVE_2;
        UCSCTL6 &= ~(SMCLKOFF | XT1BYPASS | XT1OFF);
    UCSCTL6 |= XTS;
        UCSCTL3 |= SELREF_0 | FLLREFDIV_0;
        UCSCTL4 &= 0x00;
        UCSCTL5 &= 0x00;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while(SFRIFG1&OFIFG);

网友:
这个代码是开启外部高频晶振,没有分频,主时钟具体大小和你的高频晶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代码是开启外部高频晶振,没有分频,主时钟具体大小和你的高频晶振一样。

恩,我大概清楚是开启了XT1高频,那个外部高频晶振是不是要在板子上MCLK,SMCLK,ACLK接有源晶振器件啊?
还有内部的高频是不是只能用DCO?

网友:
好好看看技术手册,时钟这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好看看技术手册,时钟这部分

那个f5x3x的 family user guider我看了,就是不是很懂,所以才上来请教,谢谢你的回答,我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外部高频晶振是不是要在板子上MCLK,SMCLK,ACLK接有源晶振器件啊?

P11.1-2 to output SMCLK,MCLK ,这是5438时钟输出端,用来检验或者为外电路提供时钟用的。
外高频晶振在P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