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从5438开发板上读取温度传感器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问题

楼主(2010-11-04):
下面是我写的UART函数,各位帮我看看,谢谢了,就实现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

void Uart_Init(void)
{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P3DIR |= BIT4;  //bit4 tx
  P3DIR &= ~BIT5; // bit5 rx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0 = UCMODE_0;  //  uart mode;
  UCA0CTL0 &= ~UC7BIT; // 8 bit
  UCA0CTL1 |= UCSSEL_1;// CLK = ACLK
  UCA0BR0 = 0x8a;                           //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_7+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7, UCBRFx=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UCA0IE |= UCRXIE;//UCT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 __bis_SR_register( GIE);// LPM3_bits +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Init_Clock();
    Uart_Init();
    while(1)
    {
        LPM3;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1 TX buffer ready?
          temture_h = temture & 0xff00;  // 高8位
          UCA0TXBUF = temture >> 8;
          while (!(UCA0IFG&UCTXIFG));
          temture_l = temture & 0x00ff;  // 低8位
          UCA0TXBUF = temture_l;
     }
}

因为没有从PC发送给下位机的数据就没开接收中断,没写中断子函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请问我程序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问题1:P3SEL = 0x30; 一句已经将P3.4,5设置为UART用途了,不需要P3DIR |= BIT4;  //bit4 tx P3DIR &= ~BIT5; // bit5 rx
问题2:你的UART时钟选择为ACLK=32.768KHz,波特率计算UCA0BR0+UCA0BR1=32768/115200=0.284≈0,你的UCA0BR0 = 0x8a;怎么来的?
问题3:进入了LPM3;没有退出,此行可以不要,确实要做低功耗试验要加中断触发CPU退出低功耗模式。
强烈建议楼主多看看TI的例程,写的非常详细。
//******************************************************************************
//    MSP430F54x Demo - USCI_A0, UART 9600 Full-Duplex Transceiver, 32K ACLK
//
//   Description: USCI_A0 communicates continuously as fast as possible
//   full-duplex with another device. Normal mode is LPM3, with activity only
//   during RX and TX ISR's. The TX ISR indicates the UART is ready to send
//   another character.  The RX ISR indicates the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   At 9600 baud, a full character is tranceived ~1ms.
//   The levels on P1.4/5 are TX'ed. RX'ed value is displayed on P1.0/1.
//   ACLK = BRCLK = LFXT1 = 32768, MCLK = SMCLK = DCO~ 1048k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32768hz XTAL @9600 = 32768Hz/9600 = 3.41 (0003h 4Ah)
//
//
//                 MSP430F5438                  MSP430F5438
//              -----------------            -----------------
//         /|\ |              XIN|-     /|\ |              XIN|-
//          |  |                 | 32KHz |  |                 | 32KHz
//           --|RST          XOUT|-       --|RST          XOUT|-
//             |                 |          |                 |
//             |                 |          |                 |
//             |                 |          |                 |
//           ->|P1.4             |          |             P1.0|-> LED
//           ->|P1.5             |          |             P1.1|-> LED
//       LED <-|P1.0             |          |             P1.4|<-
//       LED <-|P1.1             |          |             P1.5|<-
//             |     UCA0TXD/P3.4|--------->|P3.5/UCA0RXD     |
//             |                 |   9600   |                 |
//             |     UCA0RXD/P3.5|<---------|P3.4/UCA0TXD     |
//
//
//   W. Goh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08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2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11B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7SEL |= 0x03;                            // Port select XT1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__delay_cycles(100000);                 // Delay for Osc to stabilize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P1OUT = 0x000;                            // P1.0/1 setup for LED output
  P1DIR |= BIT0+BIT1;                       //
  P3SEL |= BIT4+BIT5;                       // P3.4,5 UART option select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0x03;                           // 32k/9600 - 3.41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0x06;                          //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TX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TX/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x_char;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P1OUT = UCA0RXBUF;                    // RXBUF1 to TXBUF1
      break;
    case 4:                                 // Vector 4 - TXIFG
      __delay_cycles(5000);                 // Add small gap between TX'ed bytes
      tx_char = P1IN;
      tx_char = tx_char >> 4;
      UCA0TXBUF = tx_char;                  // Transmit charact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1:p3sel = 0x30; 一句已经将p3.4,5设置为uart用途了,不需要p3dir |= bit4;  //bit4 tx p3dir &= ~bit5; // bit5 rx
问题2:你的uart时钟选择为aclk=32.768khz,波特率计算uca0br0+uca0br1=32768/115200=0.284≈0,你的uca0br0 = 0x8a;怎么来的?
问题3:进入了lpm3;没有退出,此行可以不要,确实要做低功耗试验要加中断触发cpu退出低功耗模式。
强烈建议楼主多看看ti的例程,写的非常详细。
//******************************************************************************

问题2:时钟源用了高频XT1 16MHz,看了UART的对应115200是138,7,0;那个LPM3我程序里其他地方有中断的

首先谢谢,我想问的是,如果波特率设置对了,只通过串口给PC发数据而不接受的话不用中断可以吗?就像我上面写的,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要大改的?

网友:
可以不用中断,只判断标志位就可以了。上面的程序没有什么大改的,还有一点就是你需要确认一下你的16MHz XT1是否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