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K6410为什么不能下载大于41M的映像文件

楼主(2010-11-04):
各位,我编译了一个CE6内核,NK.bin的大于41M时,为什么用一键烧写不能下载到OK6410中,提示“OEMVERIFY Image”,下面是我的编译设置,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EBOOT的设置造成的,可以关注下文件:eboot.bib

楼主:
非常谢谢hynwind的指点,前段时间买了飞凌的OK6410,什么资料都没有只有Wince和visual2005之类的系统软件光盘。上他们的群问了几个问题,一个都不回答,气死我了。
按照hynwind的指点,我讲BSP中的eboot.bib接下来了:

MEMORY
;-----------------------------------------------------
;    NAME        ADDRESS    SIZE        TYPE
;-----------------------------------------------------
    PTS         80000000    00020000    RESERVED        ; Page Table    : 128 KB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 BSP Args    : 2 KB
    EBOOT       80030000    00080000    RAMIMAGE        ; Eboot Image    : 512 KB
    RAM         800B0000    00010000    RAM             ; RAM        : 64 KB

    BINFS       800C0000    00041000    RESERVED        ; Bin FS        : 192 KB
    STACK       80101000    00004000    RESERVED        ; Stack        : 16 KB (sharing with Step Loader)
                                                        ; From 8010000 ~, decompressed image will be put.
    FLSCACHE    80150000    027FB000    RESERVED        ; This is same region for NK RAMIMAGE
    USB_BUF     84000000    03F00000    RESERVED        ; USB Download Buffer Start Address
                                                        ; Download code does not check End Size.
    DISPLAY     868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match to config.bib for sharing display library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SRE=ON

    ROMSTART = 8003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0080000
//--------------------------------------------------------

1、其中FLSCACHE定义了NK.bin的大小为41M,我可以修改这个大小为3EFB000(84000000-80150000)?
2、USB_BUF的大小为03F00000,岂不和DISPLAY的起始地址有冲突?DISPLAY起始地址是不是应该为87F00000?
3、NK.bin代码是下载到s3c6410的内部ROM,而非NandFlash?

网友:
你是怎么修改的?
config.bib 改了?还是自己选组件造成NK这么大?

楼主:
简单的修改这个文件是行不通的.

网友:
OK6410应该有一张用户光盘啊,里面是程序源码和用户手册之类的文档。楼主看一下有没有那张光盘。

网友:
以前飞凌技术服务就两个工程师,体谅之。有个工程师MM回答的还是很不错的,好久没联系他们技术服务了

网友:
可以修改FLSCACHE来指定NK的大小,同事也要相应调整config.bib,不是很难的,飞凌应该提供了源码
USB_BUF 这个最好和显示缓存分开
NK.bin代码一般是展开后放到NAND中的

相对来讲,飞凌的服务还是不错的,建议和他们多沟通。

楼主:
在OK6410的BSP中,制定NK大小的地方有四个文件,我同时修改了这四个文件中的地方eboot.bib,config.big,image_cfg.h,image_cfg.inc,结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