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F55xx USB BSL程序发布,下载MSP430F55xx程序只需一根USB数据线即可搞定!

楼主(2010-11-04):
TI最新推出的MSP430F55xx USB单片机集成全速USB2.0设备接口,可以直接使用USB口进行程序更新,出厂内置BSL程序,无需额外的仿真器及下载线。采用HID人机接口类USB设备通信,无需安装驱动,最快下载速度64KB/s。
下载软件截图:

eZ430F5529-SK 原理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5157M2UF7I.pdf(文件大小:19K) (原文件名:eZ430F5529-SK Schematic.pdf)
TI源代码(VC++ 2008)及使用说明:

网友:
片子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今年秋天结束之前,按ti自己的计划,f5xx 和f6xx系列的片子要出全了,
估计会拖到冬天结束吧,f5xx最近样片又增加了好几个有货的。ram都超过4kb,相当不错。
f6xx基本就是加了lcd部分的f5xxx

ps 430板块居然又上首页了,,,本来可是隐藏版块的哦,,,~~~~

网友(2011-01-18):
目前貌似F55XX现在还拿不到啊。430还在发展,不过现在是四面楚歌了。

网友:
哈哈,刚刚拿到两片5529,正好试试。

网友(2011-03-25):
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
MSP430F55xx 带USB就像打了一针强身剂

网友:
mark  可以省去一个UIF了

网友:
这个USB系列的msp430量产了吗?在中国是不是只是利*达销售?价格多少?

网友(2011-05-04):
USB 这个软件去哪里下载????官方好像要钱啊

网友:
我申请了两种样片,昨天焊接了,发现不能使用,都找不到USB设备,LZ,能否提供中文版操作软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USB设备是没有触发USB BSL模式,硬件触发是通过按PUR引脚上接的USB BSL按键。

网友:
昨天回去试了又试,查了电路又查,还是不行,找不到USB设备,接到电脑上电脑没动静.手头没有SN75240,电路中没接SN75240,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呵呵,昨天终于搞定了,原来是AVCC和AVSS及没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TI的软件试试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TI的软件是英文版,也是同样的问题。都出现校验错误。1。我不管是否按住BSL键。把USB接口插入电脑都能和电脑连接。2。下载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与电脑断开连接,然后重连接上后再校验,就出现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你电路的问题了,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吧

网友(2011-06-04):
回复 楼主:

终于搞定了,说来可笑,就因为一个习惯性问题,在软件里选用芯片型号是MSP430F149,忘了改型号.查了电路N次了,都不行.今天把软件升级成IAR5.2的才记起选型号.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手册,E文半桶水,用USB BSL下载要用X2晶振,最大支持32MHZ.做BSL下载时晶振一定要用4MHZ的才行吗?我换了20MHZ的好像都不行.4MHZ做主频感觉太慢了.

楼主:
USB BSL支持4MHz、8MHz、12MHz和24MHz,嫌慢可以跑24MHz,详细参见TI文档:“USB Field Firmware Updates on MSP430 MCUs (Rev. B)”

网友(2011-07-14):
期待RAM能稍微大一点

网友:
强人啊   谢过啦.........

网友(2011-08-25):
USB BSL 应该有三种方式可以进入,第一种没弄太明白;第二种是通过软件代码跳转到BSL程序段(具体方法((void (*)())0x1000)(););第三种方法是,按着BSL按键插入USB。第三种方法试过没问题。第二种方法前一段我用软件试过可以,但是今天再试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好像换过430片子,不知道是不是片子不同批次的原因)?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指导一下。下面是我用BUS HOUND监控到的数据。

网友:
搞定5XX BSL下载的飘过……

网友(2011-11-12):
与D+D-连接的那两个电阻可以用22R的吗?我的是5527,插进去USB接口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过吗?

网友(2011-12-15):
到时候仿真也是直接usb数据线好了。。。多节省资源

网友(2013-07-08):
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买下载器了~

网友:
东西不错  顶一个。。。

网友(2013-12-02):
程序可以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