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7-200梯形图疑惑

楼主(2010-11-04):
最近刚接触PLC,从论坛上也下了些资料,看到梯形图的时候,有些疑惑了希望各位大虾能够指点一下,谢谢了!

动合意思是:一旦PLC外接的开关断开/闭合 它就闭合,否则不变(保持断开)

动断意思是:一旦PLC外接的开关断开/闭合 它就断开,否则不变(保持闭合)
上面是我的理解
可是看到下面这个图的时候有点疑惑了
按照a图的意思当SB1闭合K得电 即KM1,KM2得电
b图中SB1闭合IO.1闭合,相当开关闭合 但是IO.0现在不是断开的意思吗?M10.0哪有能流流过,是不是把它改为动断?

网友:
I0.0应是常闭吧(印刷错误?),作急停用

网友:
因为SB2正常时是闭合的,所有I0.0常开点接通。所以上面最后一个图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sb2正常时是闭合的,所有i0.0常开点接通。所以上面最后一个图是对的。

还是不太懂 我以为是PLC外接开关动作的时候 PLC里面常开/常闭点才动作
当SB1发生动作(闭合)时IO.1闭合;而SB2一直是闭合着,没有发生动作。所以IO.0也一直是常开着,直到SB2发生动作(断开)时 IO.0才闭合。
动断、动合的意思不是只有外部开关发生动作才产生断开/闭合的吗?

还是说在输入端中只要外部电路与PLC里面电路形成回路,有电流流过,PLC里面对应输入口的开关状态就发生改变(断开到闭合/闭合到断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刚接触plc,从论坛上也下了些资料,看到梯形图的时候,有些疑惑了希望各位大虾能够指点一下,谢谢了!

//////////////////////////////////////////////////////////////////////////////////////////////

      要想看懂梯形图,必须清楚每一步执行的细节代表什么意思,我遇到很多设计PLC的人员,并没有真正
搞懂每条指令的在PLC中真实的执行过程,只是知道个大概,这是不行的。
                   I0.0     Q0.0
     (1)、   ----| |------()

          这条指令的表面意思如下:当I0.0 = 高电平时,线圈Q0.0带电
                                  当I0.0 = 低电平时,线圈Q0.0失电

          预备知识:PLC执行一遍整个程序需要三趟扫描周期
               第一趟扫描周期:读取DI和AI到PLC内部“输入”映像区保存
               第二趟扫描周期:执行梯形图,将输出结果送到PLC内部“输出”映像区保存
               第三趟扫描周期:将PLC内部“输出”映像区保存的结果送到物理端口

          明白了上述过程后,理解上面一行梯形图就比较简单明了了.

                第一趟扫描周期:读取I0.0的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到PLC内部I0.0对应的“输入”映像区
                第二趟扫描周期:执行梯形图。
                                (1)、如果 【PLC内部I0.0对应的“输入”映像区】 = 高电平,则
                                            【PLC内部Q0.0对应的“输出”映像区】 = 高电平;
                                (2)、如果 【PLC内部I0.0对应的“输入”映像区】 = 低电平,则
                                            【PLC内部Q0.0对应的“输出”映像区】 = 低电平;
                第三趟扫描周期:PLC内部“输出”映像区保存的结果送到物理端口
                                (1)、如果 【PLC内部Q0.0对应的“输出”映像区】 = 高电平,则
                                            PLC 驱动Q0.0继电器 = 带电;
                                (2)、如果 【PLC内部Q0.0对应的“输出”映像区】 = 低电平,则
                                            PLC 驱动Q0.0继电器 = 失电;

    如果楼主有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的基础,理解起来这比较容易了。其实“映像区”可以想像为C语言中的指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梯形图,把它想的复杂了,你可以把动合和动断,当做普通按钮的常开(动合)和常闭(动断)触点,当你不按按钮时,动断一直保持闭合,按下按钮则断开,动合则反之。楼上2幅图都正确,b图中,由于SB2按钮接的是常闭,代表不按这个按钮时,I0.0一直有输入,有输入则对I0.0的位来说是按着的,所以常开闭合,当按SB1时就有能流流过。

其实你不用管外围设备是什么,只要是I0.0输入灯亮,就代表有输入,则I0.0闭合。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各位热心的师傅!!

楼主:
不好意思 小弟又有点疑惑了 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图1中 比如I0.0闭合后 M0.1线圈的点,M0.1常开触点是立即闭合还是等扫描到M0.1触点这条之路后才闭合?
M0.0线圈得电后 M0.0触点立即闭合还是等到下个扫描周期扫描到M0.0触点后才闭合?

网友:
内存变量的动作,不要需要重新的扫描周期,遵循网络先后动作。

楼上的图:I0.0合位后,如果I0.1不是合位,则M0.1直接置位,不会等到下个扫描周期。

第二个网络,也是如此。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
              动断  就是  有信号输入了这个点断开
              动合  就是  有信号输入了这个点就闭合!

---------------------------
PLC  如果是硬件映射的话  就是每个扫描周期结束的时候,把说有的输出点状 态输出

    对于内部寄存器是事实更新的
-----------------以上是个人理解!

楼主:
谢谢erxun 老孟师傅!
那下面这个图呢

1ms定时器还可以理解   10ms定时器和100ms定时器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明白

网友:
10ms定时器和100ms定时器是什么意思啊?
分辨率的事呗,10ms定时器,3次的话,就是30ms的时间。
T* *与分辨率有关,具体范围参考手册。帮助-我是什么-在定时器的元件上点一下 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呀,这个图只是要告诉你定时器的输入信号不能用自身的信号,它的输出可以是常开也可以是常闭。

你这个图从哪来的呀?我在实际中用过图中标的那种错误的用法,是可以的!我是用来在PLC开机上电后作为状态保持用的,比如,我按下按钮后(第一种情况)延时,以后在按下这个按钮,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当然,时间继电器前面还有别的开关)

楼主:
不好意思呀  我说的不是很清楚
1ms定时器工作方式了解了 定时到T32闭合 Q0.0触点断开 T32复位
可是10ms定时器T33和100ms定时器为什么这样连接 跟1ms定时器不一样呢?

楼主:
这本书是S7-200中文编程手册  在论坛上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两个,都没法使用!

中间那个,会从T33的常闭接通Q0。0,而无法启动定时器;

最下面的两个图,用自己的常开来启动自己?这也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lc基础知识参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71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a_wang_mao&bbs_id=302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12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a_wang_mao&bbs_id=3021

楼主:
谢谢啊! 就近刚看过

网友:
I0.0触点受输入端口I0.0所接按钮的状态控制,也就说,IO.O端口接的是常闭按钮,在按钮不动作的时候,IO.O线圈是有电的,就是输入回路是闭合的,因此常开触点I0.0闭合。当按下IO.O端口接的按钮SB2,按钮的常闭打开,相当于输入回路断电,IO.O线圈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