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一启动就死到这里呢?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楼主(2010-11-04):
如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遇到了未定义的指令,以我的经验来说这种情况多数是跳转指令跳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是说用汇编直接修改lr或者pc的值导致跳转),另外可能你的程序总的来说不能形成一个无限循环,当你的程序运行完成以后,pc的值仍在增加,然后提取的指令就不是你的程序里的指令了

楼主:
感谢2楼的解答!!!
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没有直接写汇编代码,我的程序调试着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感觉好像程序在乱跑一样,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改如何处理。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最近发现结果好像是MDK4.12 程序乱跑

现象如下

fun1();
fun2();
fun3();
fun4();

单步运行 有时程序就在fun2 和fun3 之间来回的跳
按照正常逻辑应该是顺序执行的???

不知到各位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把代码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