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雕刻机新手PCB作业报告

楼主(2010-11-04):
10月28日收到的JJ,这几天试着雕刻了PCB,看图吧。

铣垫板前的对刀

开始铣

我的防尘罩

正在刻PCB

正在刻PCB

铣边

取出雕刻好的PCB后

效果还不错吧

雕的太深了

网友:
呵呵 上手够快的啊 看看熟练后 最小线宽实际能为几mil

网友:
太深啦,都成浮雕了

网友:
下刀有点深。

网友:
哈哈,终于又有作品了,羡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刀没对好,初次雕块完整的板,还在摸索中。网购了个对刀器,还没到。

网友:
这样会不会费刀!

楼主:
顺便问一下阿莫,刀具什么时候能购买呀,新手很容易搞断刀,急着要补充刀具了。

网友:
用了多久??
雕刻该电路板

网友:
兄弟下刀太狠了……不过确实可以看到机器的精度很不错。深度非常一致。

网友:
用包装盒DIY的防尘罩不错,哈哈

网友:
终于看到个还不错的作品

网友:
比我现有的雕刻机好不少~ 继续等待啊

网友:
祝贺一下,羡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包装盒diy的防尘罩不错,哈哈

网友:
效果不错,赞一个

网友:
咨询一个简单的问题:雕刻机雕刻的线路板,如果是普通的纸质PCB,铜箔线条比较细,会不会把细铜箔线条脱离PCB基板?

网友:
建议搞大面积铺铜,免得浪费寿命~!

网友:
够狠,镂空电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咨询一个简单的问题:雕刻机雕刻的线路板,如果是普通的纸质pcb,铜箔线条比较细,会不会把细铜箔线条脱离pcb基板?

这个绝对有可能
不过,我现在感觉,想买纸质PCB都很难,随便买张都是玻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够狠,镂空电路板

哈哈!其实实物没那么明显, 那张照片放大太多了,感觉很夸张。
刻得太深的原因有两个:
1.走刀深度设大了,设成了0.2mm ,现在看来设0.1mm合适。
2.对刀时有些偏下,稍不注意就有0.1-0.2mm的误差。

准备再刻张双面板试试,感觉刻板子除了有好机器外,还要多实践才能刻出好作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建议搞大面积铺铜,免得浪费寿命~!

大面积覆铜运算太慢,有更好的方法,基本上不用运算。等阿莫教程出来之后再补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次刻板,只是想体会下这种刻法的效果,的确耗时较长。实际使用只要把线路隔离开就行,时间节省很多很多。

网友:
看来研究负片画法很有必要了

网友:
PCB下刀有讲究啊,,先在线路外面用点动下刀接触PCB,然后移动一小段距离,看一下,下刀深度是不是合适。然后再对刀,再直接雕刻了

网友:
羡慕!阿莫加油出货啊:)    也别太累了,还要带领大家多搞一些有趣有意义的活动!   纠结中。。。。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让人流口水啊!真是羡慕啊!!!

网友:
设置成0.1不行,要设置成0.13的样子,这个看自己的经验了,线路板的纤维有高有低的,0.1会导致一段一段的雕不透,我的经验是0.12或0.13最合适,刀钝设置到0.15

网友:
溜溜口水! 咽下去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0.035的 很少用0.1的深度。0.035刚刚好雕透。还稍微深那么点点。 用到0.1的情况是铜箔比较厚。

网友:
雕了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够狠,镂空电路板

镂空电路板

这个主意好~~~~~~~  作一个 镂空了的电路板~~~~~ 哈哈

网友(2011-12-10):
嘻嘻,来欣赏的,来学习的,

网友:
怎么保证pcb板子不移动呢?新手,大家不要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