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如何激活?

楼主(2010-11-04):
用了激活工具无效
网上找神key试了很多无效

有网友有神key没

网友:
win7 旗舰版

楼主:
不中,我的也是旗舰版的,没激活。。。。

网友:
搞个OEM版的吧

楼主:
我用的试 深度5周年版,用了N多工具了

楼主:
刷BOIS有危险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www.bios.net.cn去找找有没有适合你主板的BIOS,要SLIC2.1的,一般来说只要你找的BIOS是正确的并且刷的过程中没有断电或是死机就没有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ogle "removewat"

我靠,貌似不是破_解激活了,而是阉割了。。。。。
很多工具不认系统是win7了。。。
不知道是否有时间限制

网友:
已在N台电脑上实践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具试过了,没用。。。

网友:
我刷了bios
由dell vista改装dell win7 oem

正版vista浪费了

楼主:
用 【4楼】mail2li
的工具变成这样了,不知道是否PJ成功。。。

楼主:
工具介绍:
这是移除WAT (Window$ Activation Technologies) 的小工具,适用于 7/R2 所有版本,永远通过WGA验证,保持正版,接收更新,理论上所有电脑 (品牌笔电或非品牌组装机) 都可100%成功使用。

这不是OEM啟动,是移除WAT 的小工具,不需OEM序号,XP & VISTA的破_解很多都是这种方式,Window$ 7 已正式上市, 往后各式各样的破X工具会相继出炉。
以往的 Loader 都只是更改授权资料以欺瞒 WAT (Window$ Activation Technologies),但是作业系统亦可能可以把假的授权资讯传送到微软的伺服器以作比对,或者更新更新的 windows update patches 来对付 loader (例如 KB971033),而且经多位用者用后证实, Loader 确存在很多问题导致系统错误,弄得 window$ 更糟,的确可能会费时失事。

而 RemoveWAT 则以新做法,只是简单轻微的改动系统使其 bypass 了 window$ 内的 WAT,即使授权如何亦不受影响,不会再有使用日子限制,完全不会再检查你的 window$ 是否正版,一律当你正在使用永久正版

网友:
刷BIOS是最彻底的,风险在于刷的过程当中断电死机等导致刷不完全而无法正常启动.
然后导入对应证书和Key,就可以激活了,

其实BIOS芯片就是一片存储BIOS固件的EEPROM,(与平时说的"BIOS":保存BIOS设置的CMOS芯片要区分)现在多为SPI 的Flash,
最坏的情况就是主板刷成一块砖,电脑无法启动.
此时BIOS芯片99.99%是好的,你只需将BIOS拔下(直接焊接的一般旁边都有排针),接编程器上,将BIOS固件再刷进去就行了,
要是碰到剩下的0.01%可能性--芯片Over了------那就换个好的继续刷呗~~~
其实送维修点修也是这个过程.

所以,做好周全的准备, 刷BIOS就如同给单片机烧程序一样简单.

网友:
十来块钱淘宝上买个号你觉得很贵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工具试过了,没用。。。

我们这N台电脑都搞定了.
你那什么情况?

你不是深度的吗?不是免激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本子,可能属于OEM,需要刷BIOS

网友:
removewat 是最安全的win7激活工具
即使失败 也不影响你的机器
如果M$某天发了补丁包 造成你的机器激活失效 也不要紧 等几天去官网下个最新版再跑一遍就又可以了

以上俺们公司IT私人建议

我自己就是装的旗舰版 用起来没任何问题

网友:
我的三星笔记本,试了N个模拟BIOS的工具都无法激活,全部卡在启动界面那里,最后还是使用RemoveWAT解决了.
听说RemoveWAT是目前副作用最低的工具

网友:
可参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6702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yping1987&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