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卖红外滤光片??淘宝上找不到

楼主(2010-11-04):
红外接收头,前面的过滤可见光的那种塑料片

网友:
软盘片 最便宜的山寨滤光片

网友:
我怀疑只是深红色的塑料片

网友:
据说,锗,就是做二极管三极管的那种材料,
看起来灰白色的那种金属块,是极好的红外滤光片。
在军事上用途极广,红外夜视仪必须。

网友:
要吗?我给你弄几个,快递费自己掏!

网友:
我做过实验,用3.5寸软盘片就行,效果还不错的。就是衰减有点大,你的红外光源太弱了不行。

网友:
话说这个可以透视吗?。。。。。。。

网友:
有,卖激光管和光学玻璃的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这个可以透视吗?。。。。。。。

透视?邪恶,呵呵

楼主:
ssaweee
卖激光管和光学玻璃的有卖

我觉得淘宝上有,就是不知道正式名称叫做什么,搜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外滤光片
这个要根据你用的波长来选,红外范围很宽的

网友(2011-11-15):
大恒光电 维视图像 武汉优光 北京北光 应该都有的 你问问

网友:
我正好弄过这个,专业的要订做波段。一般的可以用软盘片,谱段很宽,但衰减很大
还有一个选择,摄影器材有卖的,加在相机镜头前的,淘宝上就有,也分波段,选个720的就可以了,效果还行。

网友(2012-01-17):
可以从遥控器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