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用VB数据存储与查询功能,不要用数据库,用txt来存储

楼主(2010-11-04):
如题,我这两天才刚开始看vb的,需要做到的功能是,当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来命令后,vb编写的程序自动记录时间,并提示输入信息,输入的信息要求可以保存,也可以查询,不要用数据库保存,时间不多了,望大侠们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用文本文件存储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上路,目前无从下手,能给些思路吗? 我一边看教程,一边百度,一边刷新这个帖子。

网友:
用VB打开文本文件,写入数据,保存文件

网友:
简单的数据可以用txt,复杂的可以试试xml

网友:
用txt就把数据格式化然后写一行
读时读一行转换一下……
如果一行有多个数据可以用空格等特定字符分开读时用分割语句分割成一个数组再……其实很简单都有现成的语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