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下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2010-11-04):
第一次真真正正的做板子,虽然是核心板,可是收获不小。由于以前没焊过贴片,FPGA焊接的时候交了点学费,1片,引脚焊弯了。呵呵~好在还有第二片备用~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网友:
第一次做板子这么牛X,佩服佩服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焊的也很不错,还有空板子没?

楼主:
呵呵,楼上过奖了。目前正在考虑配套的实验板怎么做,板子已经画好了,一般的外设都有了,现在纠结的是要不要把AD、DA(串行8位或10位)加上。还有就是实验板上有一个8位拨码开关,不知道8位的拨码开关在学习上有没有必要。4位就够了?如果加AD、DA的话我想改成4位的。请各位给支个招。我就是自己做着玩,顺便学学FPGA和Nios II。我想让实验板直接插在核心板上面。实验板宽度和核心板一样,长度把开关下载线口露出来,复位和重配置按键也得露出来,这样实验板就有些不规则了。呵呵。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好,第一版做了5块,焊坏一块(心痛ing……),其余三块均已被实验室死党瓜分……不好意思啊~因为实验板还没做,到时候可以考虑一起多做几块。

顺便把外设说一下,希望大家多指点指点。实验板单独供电,取自核心板的5V电源。8 bit LED,4位一体数码管,蜂鸣器,8位拨码开关,5位轻触开关,LCD1602,12864(串、并模式),24C08,DS1302,18B20,PS2,两路串口(一路有串口座,一路引出排针),8色VGA。现在纠结要不要加串行8位或10位的AD、DA芯片以及那8位拨码开关要不要换成4位的。因为只是学习之用,所以实验板没太多功能,请大家多多指点,给点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
第一次,做得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纠结的是要不要把AD、DA(串行8位或10位)加上。还有就是实验板上设计有一个8位拨码开关,不知道8位的拨码开关在学习上有没有必要。4位就够了?如果加AD、DA的话我想改成4位的。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请各位给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做的不错,核心板可以考虑使用新的系列芯片,Cyclone III或Cyclone IV

网友:
板子设计得不错,管脚分配合理,所以走线可以走第很好看,做得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因为只是学习之用,开始也考虑过C3的片子,可是没有208引脚的,只有144和240的,而且价格也相对于C2贵一些。还有就是C3的手册没来得及好好看呢。呵呵。先用C2的入门吧,呵呵!谢谢您!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网友:
发我第一次做的PFGA板子图,和楼主PK!!呵呵!!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5798P3XK65.JPG(文件大小:4.7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N116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5799XVFD10.JPG(文件大小:5.3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N1166.JPG)

网友:
图片太大,不能显示,重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做的板子非常好,而且是C3的,佩服,佩服。呵呵!

网友:
楼主客气了,呵呵!小弟也是初学者,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有个IC布个板子的边上了,是不是这样做不是很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楼上说的是哪一块啊? kingreat大侠和我的板子好像都有一片RAM在板子边缘。呵呵。我也没考虑其他的因素,布线方便,看起来也不难看,就行了。我板子边上的是SDRAM,查过相关资料,又是双面板没必要等长,所以走线就没考虑等长。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异常,呵呵。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背面那一圈正方形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背面那一圈正方形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电源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25楼正解,呵呵!

网友:
请教下楼主,我最近也在画板子,没有你这么复杂。是个CM3的板子

由于我也是最近开始正式画,为什么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呢?包括布局

走线什么的,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么?

楼主:
“请教”不敢当,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吧。我也是初学者,第一次做板子,说起来还没画过2层以上的呢,本来想练习一下4层板,最近也比较忙,以后再说吧。感觉布局还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走线和板子的整体视觉。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以后慢慢熟练了就好了。一起加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背面那一圈正方形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电源滤波。

想起来了
多个并接降低ESR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漂亮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