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增益的自动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增益调节的思路是不是:不论什么信号,都先衰减到最大,然后根据采集到的值,再慢慢把增益调上去?还有,看到图上前端的电阻衰减为1/2或者1/50,对于小信号,衰减1/2干什么呢?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29301&bbs_page_no=1&bbs_id=3051
我理解是,衰减和补偿,匹配后级的输入电阻和分布电容,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1-07-16):
先衰减为了阻抗变换以及安全着想,比如你直接进去一个1KV的信号就麻烦了

网友(2012-08-20):
学习了,正在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