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arm汇编和c混合编程,有点不懂

楼主(2010-11-04):
@******************************************************************************
@ File:crt0.S
@ 功能:通过它转入C程序
@******************************************************************************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 =0x56000010
            mov     r1, #0x0
            str   r1, [r0]

            ldr     sp, =1024*4

            bl      main                 ;;;这里b转到main函数,那么#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有执行到吗??或者有时候定义了什么变量会执行到吗????

halt_loop:
            b       halt_loop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int main()
{
    GPBCON = 0x00000400;    // 设置GPB5为输出口, 位[11:10]=0b01
    GPBDAT = 0x00000000;    // GPB5输出0,LED1点亮

    return 0;
}

网友:
你需要看C语言相关知识,#define是预处理器处理的语句,你列出来的那句意思是凡是那个C源文件里出现的GPBCON都替换成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这个事情是预处理器做的,编译器并不参与。给你推荐本书《c和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