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通信的socket实现示例

楼主(2010-11-04):
最近GPRS通信的项目挺多的,不同场合,用的模块也有几种。为了方便移植程序,我将GPRS通信实现socket。
这里面的两个文件中是从我最初的一个验证程序里提取出来了,有删改,不是商业用的。
因为是商业用途,请恕不能公布完整的源代码,贴出来的这些仅仅只是向大家提供个想法。

楼主:
对了,这里是连接的示例。使用的操作系统是rt-thread

void client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int sock;
    int i = 0;
    struct sockaddr_in srv_addr;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sock == -1)
    {
        DEBUG_OUT("-->socket fail\n");
        while(1) thread_delay(100);
    }
    DEBUG_OUT("-->socket OK\n");

    DNS_resolve("ancheel.oicp.net", &(srv_addr.sin_addr));
    srv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rv_addr.sin_port = 8500;

    {
        char _tmp[20];
        ipaddr2str(srv_addr.sin_addr.s_addr, _tmp);
        DEBUG_OUT("-->sever ip: %s\n", _tmp);
    }

    while(1)
    {
        if(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 &srv_addr, 0) == -1)
        {
            DEBUG_OUT("-->connect ancheel.oicp.net fail\n");
            while(1) thread_delay(100);
        }

        DEBUG_OUT("-->connect ancheel.oicp.net OK\n");
        while(1)
        {
            DEBUG_OUT("-->send heart\n");
            send(sock, NULL, 0, 0);
            if(++i == 10)
            {
                i = 0;
                break;
            }
            thread_delay(100*60);
        }
        closesocket(sock);
        thread_delay(100*60);
    }

}

网友:
RTT已经用到商业产品上去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t已经用到商业产品上去啦 ?

呵呵。去年我就有产品用了RT-thread了。我应该算rt-thread比较早的一批用户吧。

网友:
花一个通宵完成的简单的12864文本菜单引擎,控件将陆续更新

楼主貌似没有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