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RZ的问题 ARM7TDMI内核 不管是LPC还是三星的 他们的汇编指令系统都一样吗?

楼主(2010-11-05):
如题

网友:
基本如此 外设io 不同, 但有些特别的厂家会改指令,你讲的2家正好都不在此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如此 外设io 不同, 但有些特别的厂家会改指令,你讲的2家正好都不在此列
谢谢你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那ARM7系列的汇编指令系统应该都一样的吧  ARM7跟ARM9也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明白了 那arm7系列的汇编指令系统应该都一样的吧  arm7跟arm9也一样吗?????????

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