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如何调用汇编函数

楼主(2010-11-05):
最近用MSP430F5418做项目,在实时性要求非常强的一个,头要求在C中调用汇编来保证实时性。在网上找了一些说明和案例,但都编译不过,那位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能否给个代码。
   在调用的汇编中,需要C语言传递一个数组,同时也需要汇编返回一个数组给C.

网友:
研究现拟所用的编译器的使用说明,应该有答案

网友:
C调用汇编函数,只需要定义好汇编函数的原型,函数实体用汇编来写就行了,需要注意的地方,R12是C传递的参数,函数返回的参数也由R12返回。

楼主:
谢谢三楼,只是定义汇编函数定义总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