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个AD8403 数字电位器吗?

楼主(2010-11-05):
在淘宝上买了5片AD8403A10 数字电位器,通电后在用万用表去量电位器的两端A和B,电阻无穷大,第一次用这款电位器,不知道接线错误还是买到的就是假货,用人用过这款片子吗,给些意见

网友:
没有写入阻值?

楼主:
是,还没写入程序,买回来只是通电,量电阻的两端有没有10K电阻,我用过MCP42010电位器就能通电量电阻,但买回来的AD8403却没有,很纳闷啊

楼主:
用人用过吗,如果能量到电阻的话我就判断我那买的是假货了啊

网友:
看看datasheet怎么写的

楼主:
看过,手册上写的是DARC 有10K 电阻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的SHDN没有接入高电平,造成没有电阻,还是数据手册没有看清楚

网友(2012-10-21):
AD8403的子程序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啊?我写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
AD8403的子程序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啊?我写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我的邮箱是346539107@qq.com

网友:
你CE不介入信号,抽头是不工作的

网友(2017-07-22):
可能有使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