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3年的管子,竟然在如此发达的时代,没人知道,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2010-11-05):
讨论这两个管子的型号和分类,隐藏3年的管子,竟然在如此发达的时代,没人知道,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注意,其中的调制管子只用了2个脚,从2种管子的外形相同来分析,调制管子是一个类似tsl235的光到频率转换管子,只是使用了其中的2个脚。

楼主:
谁知道,这2种管子的型号,和生产厂商,

揭开隐藏3年的秘密!!!1

网友(2011-07-15):
佳能复印机里拆出来好多这样的,中间有个黑色塑料片挡着或者闪开,应该是红外的吧  用摄像头能感应到光线,接收头 有光线时 两端电压1.5V

网友:
is386,或者ipf???

忘记什么型号了

就是光敏接受,加施密特整形。

这个是不限制频率的。

is386是2块钱一个,ipf很难买。我偶然买了10个,8块钱一个。

网友:
ipf是欧司朗的产品。is是sharp的产品。功能差不多

网友:
鼠标上用的也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
学习了,好象是红外接收管

网友:
和这个封装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知道,但是我不确定和楼主的型号功能一样,我用的就是个红外感应元件,三个脚,两个是电源和地,另外一个是没有红外线时候输出高电平,有红外线输出低电平,灵敏度很高,用在产品上,型号忘了,要查查

网友:
鼠标里面就是这种吧

网友:
鼠标
安捷伦的看家产品

网友:
貌似淘宝上都是8块左右

网友:
接收管分常高和常低两种~

网友:
LZ 搞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吧??  鼠标里不是这个东西。这个灵敏度太高了。  这个东西是一般工业上面用的那种红外接近开关里面的。接线方式和封装都一样。。不过那个是接收红外线的,而智能车上面的是可以接收可见光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型号。  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锁相环的,只对和振荡管频率一样的调制光才有反应,输出是开漏的。。。当时是自己拿锁相环IC来做激光传感器的,但是体积很大, 后来知道有这个东西以后不由得惊呼其为神器啊。 不知道北科大怎么找到这个东西的。。。。

网友(2012-10-18):
ASURO小车的检测码盘的就是这种管子~~

网友:
应该是飞思卡尔的小车用的吧

网友(2013-01-12):
现在激光已经被规则禁用了,所以这种管子也没落了吧……

网友:
拆开一个槽形光电开关,看到里面就是装着一对这样的管子

网友:
泪流满面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180K  你懂的

网友:
激光接收管吧~~~对可见光也是有反应的。

网友:
原来比赛时问过一次,一只管10多元,感觉很暴力。但不用又不行。。。

网友:
请问应用于比赛的何种场合啊?明年也要参加

网友A:
激光管也是测距用吗?跟红外测距有什么区别或优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管也是测距用吗?跟红外测距有什么区别或优势吗?

不是测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测距的

那时做什么的啊?请指点

网友:
如果是红外接收,可能是pic-2503,但对应的发射管都是2个腿的,如EL-23G

网友:
光敏三极管

网友:
激光接收管   ???

打印机 里面也有???

鼠标里面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做什么的啊?请指点

黑白线检测,白线反射激光,这个管检测到这个激光给出一个信号。
黑线不反射激光,这个管及检测不到,也就不会发出信号。

网友:
卖不掉要清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