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rm与lcd连接问题?请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10-11-05):
2440 或者9263 arm9芯片 本身带有lcd控制器
与群创的7寸或5.6寸连接 at070tn83等
需不需驱动板 tcon板之类的?

驱动板 tcon板是一个东西吗? 主要功能是什么  ?
没有搞懂 网上的资料也比较含糊
请大侠帮助!

网友:
tcon 是触摸控制板吧,好像液晶屏和控制的板是用一根4线式电阻线连接的,主要是负责传输触摸信号的。大概结构是这样的:
液晶屏(通过一根4线电阻线传递信号)->触摸板(通过LCD传递信号)->开发板。这部分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tcon是lcd背光驱动板
at070tn83 v.1自带有tcon板,所以就不要自己添加tcon板了。有的电路板没有tcon板,就需要自己增加这一部分电路。

你可以看lcd数据手册,看背光电源电压要多高,如果需要20几V以上,说明没有自带tcon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