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6410触摸屏指针抖动问题

楼主(2010-11-05):
用a70 和 t35的屏都试过指针老是跳(LINUX AND WINCE6.0)。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发现友善6410做的比2440差好多~

网友:
X+,X- 并102电容
Y+,Y- 并102电容
ADC Clock      = 2~3MHZ
ADC DelayCount = 3000~5000
ADC采样8/16次作平均滤波.

如果使用电池供电,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绝大数干扰来自AC电源噪声.

楼主:
试试看,谢谢楼上~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加入滤波算法,
我在real6410 上试过,一点都不抖动,效果很好。
在我的博客上挂有文章。
我找找去。
http://blog.csdn.net/gooogleman/archive/2010/09/11/5877407.aspx

网友(2011-06-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2-06-25):
没彻底解决~6410的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