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50HZ正弦波用什么滤波算法比较好?

楼主(2010-11-05):
AVR的内部AD采样一个频率50HZ,幅值0~5V的正弦波,想取得它的有效值,看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另插一句,其实这个信号时从电压互感器出来的信号,本来是负的2.5到正的2.5负的,但是考虑到不好采样,
就想把这个电压抬高,请问有没有最简单的办法啊,最好用软件的办法,不知有没有?

楼主:
上面有些杂波的,考虑用什么算法比较好呢?

网友:
切比雪夫

楼主:
楼上的把我整糊涂了,到底咋样好撒?

网友:
硬件的方法可以用电平位移的方法转为0V~5V

网友(2012-05-30):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考虑到50Hz频率不高,用数字滤波器或FFT

网友:
加个整流滤波电路,精度要求高就再做张表

网友A:
你主要想问滤波还是想取得有郊值,题目是要滤波的,内容是求有郊值算法
滤波可以试试FIR,有郊值可以用平方和开根号或极大值除根号2(我试过极大值除根号2好用些)

网友(2013-08-24):
一般滤波可选择FI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要想问滤波还是想取得有郊值,题目是要滤波的,内容是求有郊值算法
滤波可以试试FIR,有郊值可以用平方和 ...

huhandong 兄  50HZ正弦波滤波器系数 能给个参考吗?Matlab 我不太会用,这个系数拿不准

网友:
50HZ单点的话,自己写个DFT的程序就行了呀

网友:
AD637最简单了,专为此而生

网友:
直接计算AD后的均方根就可以了,滤波后就不是真实的有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