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正反转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0-11-05):
电机的正反转是如何定义的,是面对电机输出轴看还是从电机自身向外看,正转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有没有人研究过的?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我认为假设你的电机轴上加了钻头,能钻孔的方向是正方向。

网友:
世上刀具大部分的方向都是右旋进的可以说明这一点。

网友:
时钟是怎么看的,嘿嘿

CW正转(Clock wise),CCW反转(counter-clockwise)

网友:
CW CCW看时钟

网友(2012-03-06):
电机正反转定义:面对电机输出轴看逆时针是正转顺时针是反转

网友:
逆时针转为反转
顺时针转为正转

网友:
这个地方就用右手定则吧:拇指与输出轴方向同,轴转向与其它指的指尖同,则为正向。以这个标准,钻头正好也是正向。

网友:
转向是面对电机输出轴看, 用顺时针/逆时针转表示, 用正向和反向表达容易出现误解。

面对电机输出轴看好处是电机的输出轴可能已经过了内部增/减速齿抡(和电机合为一体的), 在推动外接有转向要求的设备时不会出错。

网友:
这个没有定论,看你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