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公版的串口程序下载到Flash为什么没反应(下载后手动复位),在SDRAM里成功

楼主(2010-11-05):
如题,设置上在SDRAM里设置RO为0x0c008000,下载Flash时编译设置0;下载后没反应。
请求帮助。自学的人,再次谢谢了。

楼主:
哪个LED显示的却可以正常运行。求助中,谢谢。

网友:
你是通过u-boot下载的还是直接用jtag下载的?
直接下载肯定不行,因为硬件初始化是uboot完成的;
如果是用uboot下载的,再在仔细看看开发手册,看看哪没配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