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生成的Hex文件无法在Proteus中仿真的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2010-11-05):
(无正文)

网友(2010-12-08):
楼主你太有才了!我捣鼓了2天的东西,一下子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方法有漏洞,去掉的是分散加载文件,运行时会有问题。

网友:
open the hex file with notepad, and delete the 2nd to the last line, save the hex file and reload it into proteus.

see if it works now.

网友(2011-04-29):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如楼主附图所示完成在Linker里的设置,proteus任然不能运行hex文件。

我的问题是用keil与proteus远程联调是正常成功的,但是装载hex文件后,运行有问题。

网友:
找到解决方法了:就是删除hex文件的倒数第二行,并且最后一行的往前移动,不在留空。但是不知道是原因,能否在keil里面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