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版主卖的PPM板,熔丝该怎么配置~懂的朋友上个图。。

楼主(2010-11-05):
RT

楼主:
可能是个初级问题~望朋友回答一下。

网友:
内部RC 8M ;BOOTLEVEL 4.3v
~~~~~~~~~~~~~~~~~~~~~~~~
飘过!仅供参考!

网友:
熔丝位pitolan在PPM板的安装方式一帖已给出了。至于烧写,一般芯片是新的话,用USBASP烧写芯片时得把USBASP的跳线口设置成低速模式,通过跳线对应接到PPM板上及可,烧完再将USBASP改为高速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