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停转。。。就此悲剧~大家来交流交流数据安全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用了1年半的笔记本,硬盘5000多个小时过去了,今天突然停转,数据荡然无存~~~就此悲剧鸟。。。

还好前些时候对重要资料进行过备份,今天去看最后更新在10月3号,也就是说1个月的辛苦全部白费。。。

对于电子产品的可靠性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不知大家对于数据本地安全有什么见解,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天天插上硬盘进行备份总觉得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呢?

最后祈祷明天去客服有个好结果。。。

网友:
客服是不会帮你修复数据的,顶多帮你换硬盘。

网友:
用台式机,搞个移动硬盘,有空时备份。

网友:
有人可以把盘片拿到其他硬盘驱动器上读出数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可以把盘片拿到其他硬盘驱动器上读出数据的.

那样的找回来费用可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服是不会帮你修复数据的,顶多帮你换硬盘。

打过电话,说过去再说。。。

回复 网友C:
用台式机,搞个移动硬盘,有空时备份。

这个暂时不现实,没地方放

回复 网友A:
有人可以把盘片拿到其他硬盘驱动器上读出数据的.

我只听说过换后面电路板的,没听说还可以换盘片的。条件我这里倒是有,产品级的进化实验室,但是从来没试过,也不敢

网友:
用HDSentinel吧,硬盘健康情况监测。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几个月没用,突然间噪声很大,好像读盘问题还不大,找时间赶紧把有用的东西拷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hdsentinel吧,硬盘健康情况监测。

evester 一直检测着,数据一直良好,今天是突然坏的,我也很无奈。。。

网友:
不转就好办,买个同样的,换上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转就好办,买个同样的,换上电路板

也不能说完全不转,里面有卡卡的响声,感觉是电机启动不了,不只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知固态硬盘稳定性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固态硬盘稳定性如何。

至少目前我还不敢用。。。一是价格太高,二是稳定性没有进过市场的考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固态硬盘稳定性如何。
至少目前我还不敢用。。。一是价格太高,二是稳定性没有进过市场的考验。。。

也是,要不换上企业级硬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固态硬盘稳定性如何。
至少目前我还不敢用。。。一是价格太高,二是稳定性没有进过市场的考验。。。
也是,要不换上企业级硬盘。

刚刚查了一下,西数企业级万转,500G的笔记本银盘要18多。

准备这次换个7200转的,刚刚看到西数黑盘320G,499感觉可以接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本本?

网友:
raid 1吧,如果是台式机的吧,600块钱可以买两个500G的,数据除了打雷和被盗都不太会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本本?

sony FW27

楼主:
回复 网友G:
raid 1吧,如果是台式机的吧,600块钱可以买两个500g的,数据除了打雷和被盗都不太会丢的。

现在用的是西数的1T的企业级黑盘来做的数据备份,笔记本无奈用不了raid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固态硬盘稳定性如何。

至少目前我还不敢用。。。一是价格太高,二是稳定性没有进过市场的考验。。。

-------------------------
没经过市场考验?从何说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不知固态硬盘稳定性如何。
至少目前我还不敢用。。。一是价格太高,二是稳定性没有进过市场的考验。。。
-------------------------
没经过市场考验?从何说起

价格高,使用人群很少,市场评价很少,除了说很快以外没有负面的消息,不能全面的了解。

还有就是,硬盘坏了最终可以开盘维修;flash坏了那怎么修?

网友:
今天刚买一硬盘。备份数据,以防不测,毕竟电脑用五年了

网友:
两块硬盘建个RAID0阵列,两块盘是互为镜像的,坏一块都没事

还有raid1,2,3,4...但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RAID0不是镜像,RAID1才是。不过镜像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我就试过RAID5 + Hot Spare同时坏两个盘的杯具……

网友:
我这里重要项目都要上另一台机器的SVN。

网友:
真那么重要的话

在家里放个NAS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我所知固态硬盘理论上寿命比机械硬盘长, 因为没有移动的部件,全是电子的.
至于坏了没办法找数据这个也不是没办法, 就是比较困难.
机械硬盘坏了还能开盘找数据,把磁盘放到好的硬盘上读取数据(开盘也很贵).
固态硬盘需要把flash memory焊下来装到好的固态硬盘上读取数据···
SSD读取数据的速度是机械式硬盘无法比拟的,因为SSD的IOPS比机械硬盘有可能高达100倍,
如果想买SSD一定要买Intel X25-E系列的, SLC, 质量很好的。
如果说想要真正的固若金汤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用一个SSD+一个机械硬盘做RAID1(hybrid raid)
写入的时候写入两个硬盘, 读取就全部直接从SSD读。不过hybrid raid要RAID卡支持。
当然以上言论只适合台式机(*^__^*) 嘻嘻……

网友:
=========================================================================================

=========================================================================================
=========================================================================================
=========================================================================================
=========================================================================================

         听好了  只要不是  无刷电机线圈和机械部份出问题 数据还是比较容易被修复的

        你的硬盘先拿去换块电路板 价格在 40~80  (可能还要把原 板上的一个IC 换过新板)
         (当场和老板试, 换上板先不用换IC ,换上板试能电机转就把IC 换过去 不转就不用换了)

=========================================================================================
=========================================================================================

         修的等级 从 :

                    分区表
                    换电路板
                    开盘复位磁头
                        更换磁头
               -------------------------

               无限烧线类  、

                         换体 读数据(门槛在降低向平民化中)

                         数据覆盖 修复 (前5次)

网友:
在广州的话  我能陪你研究一下  不过要请吃饭的~~~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把光驱换成硬盘,然后raid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这里重要项目都要上另一台机器的svn。

一直对Snv不是很了解~哪位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呵呵!公司有一间100级的无尘车间,下次硬盘坏了,可以尝试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