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潮老师:atmega16中AD转换值为会么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2010-11-05):
本人用ATMEGA16写了个AD转换小程序,出现以下问题:

1,使用AD0作为采样电压输入口,参考电压取MCU电源电压,5.1V;

2,采样电压一直不变,大概3.9V左右;

3,通过仿真器,在delay()处设置断点,不断全速,停止,实时监控c值,发现c值每次相差很大,有0X03A0,0X0290等;

不明白:为什么采样电压不改变,AD转换值每次都不一样,而且转换后计算出来的电压也同实际采样电压相差较大??

       不可能是AVR的问题,请问,到底是我哪里出错了????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0-10-26 21:27:33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delay();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i<100)
;
}

main()
{
unsigned int a,b,c;
a=b=0;
ADMUX=0X00;
ADCSRA=0X00; //清零
init_devices();
while(1)
{
  delay();
  ADCSRA|=(1<<ADATE)|(1<<ADEN)|(1<<ADSC);                 //自动转换+AD使能+AD启动
  a=ADCL;
  b=ADCH;
  c=((b<<8)|a);                                                                         //读转换值
}
}

楼主:
没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