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压降压万能电路

楼主(2010-11-05):
在线生成
mc34063升压降压万能电路输入参数即可在线自动生成电路原理图,十分方便好用
在线生成mc34063升压降压万能电路

网友:
好东西,不过觉得34063电压关断有点麻烦,得加上个三极管,自己做东西时用的AX5201

网友:
问一下1楼的,AX5201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AX5201并不能真正判断电源啊.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ax5201并不能真正判断电源啊.

是关断还是判断?只知道你用五笔……
EN是输出使能,能关断输出……我就是这意思

网友:
EN关断输出时, 电压通过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过去啊, 只是没有升压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关断输出时, 电压通过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过去啊, 只是没有升压而已.

这倒是,再加个MOSFET……

网友:
楼主真是OUT了,很早的事情了吧

网友:
我刚好要用到这个图  支持一下

网友:
大把的比MC34063好的IC
34063的效率太低,开关频率也低,占用PCB面积大,波纹系数也大
唯一的优点 便宜,国产的几毛钱(不过算上大电感 大电容。。。PCB面积 成本反而更高)

网友:
楼上推荐个性价比更好的

网友:
LS给出具体要求
不要万能IC,万能=无能

网友:
早就看到过了
从来没用过

网友:
"不要万能IC,万能=无能"

so true.

网友:
好 很好 非常好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提供一个不用在线的软件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8150IOKP7J.rar(文件大小:51K) (原文件名:34063自动设计软件.rar)

网友:
请问用计算器时,纹波电压和工作频率如何确定?

网友:
不知怎么计算

网友(2011-04-07):
MC34063升压模块,http://shop57576471.taobao.com/

网友(2011-10-12):
34063具体是怎么升压的啊

网友:
只是变成负压,

实际上34063加上几个元件或者加上变压器。可以做成一个同极性的可升可降的电路

网友:
刚做了个升压的  很好,输出5V,输入3.7

网友:
请问如果我的电源是6V,
通过升压升到12V后可以提高直流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2012-05-23):
ONSemi的NCP3063可以替代,功能相似,提高开关频率150KHz的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