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胆机耳放,但是不懂得怎么看,大家帮忙看看这款性价比怎样,到低值不值这个价 (

楼主(2010-11-05):
想买一个胆机耳放,但是不懂得怎么看,大家帮忙看看这款性价比怎样,到低值不值这个价   (附图)

因为用笔记本听歌音质不好,想买个耳放试试能不能改善音质,我的耳机只是普通的耳机,我也不是Hifi发烧友,
只要音质不是太差就行了,在淘宝上找到这一款,觉得很有特色,晚上看着效果应该不错。
因为我不太懂音响,胆机更不懂,问了一个朋友,他说胆机出来的声音主要是人声好听,低音就不是很好。
废话不说,先上图,主要是大家帮忙看看这款值不值?或者有什么好的可以推荐一下,两百块内的,不一定是胆机。
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18520626

这个卖180元

一整套为主机一台,配套高品质电源一个

本机用料精挑细选,用料如下:
1.美国AB炭芯和军规DALE电阻。
2.电容采用日本ELNA发烧补品电容
3.原装仙童场效应MOS管,ST公司LM317
4.电子管为J级的6N11高品质军用管。

本机可直接代换的型号有:6N11,6H23,6DJ8,ECC88,6922等,玩家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的电子管得到您想要的声音。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DC24V
输入灵敏度: 100mV
输入阻抗: 100KOhm
输出阻抗: 16~600 Ohm
增益: 30dB
频率响应: 10Hz-60KHz +/- 0.25dB
信噪比: >90dB
动态范围: 84.6dBA(300 ohm)  89.8dBA(33 ohm)
总谐波失真: 0.016%(300 ohm)  0.45%(33 ohm)
互调失真: 0.045(300 ohm)  0.42(33ohm)
尺寸: 长79mm  X 宽 79mm  X高 44mm
开机10秒钟缓冲后即可插入耳机使用。

楼主:
其他图片

网友:
感觉胆机没输出变压器少了点味道

网友:
看起来是假胆机,6N11阳板电压手册上是90V,这么低的电压不可能好听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啊

楼主:
【3楼】 nongshifeng
看起来是假胆机,6N11阳板电压手册上是90V,这么低的电压不可能好听

这是用来听耳机的,也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吗?
本人不是行家,请指教

楼主:
明天就想买了,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感觉不好

还不如弄个前级润滑下

6N3+6J1

网友:
楼主最好多学学,多看看

不要盲目了

大家是搞电子的

弄个残次品

多没面子~~~~

网友:
这个估计是高科技。还没有看过发蓝色光的电子管

网友:
不推荐了,楼主还是自制吧。。。

网友:
楼主不要随便买!既然学了电子!最好自己做一台!。不好听!也是好的!淘宝上的东西!百分之七十会后悔

网友:
我建议你不要买,千万不要买

网友:
6N11屏压85V,这个是24V电源输入,你要买,也没人拦的住你。

网友:
别买这个,这个有好几个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在用料上,看见那个绿色的3.5的插座了没,我恰巧用这种型号的插座,这个绿色的是里面最差的,还有插座的位置设计的不够专业,真要细说能找出一堆毛病来,最后总结,这个设计只是业余爱好者的水平

楼主:
幸好还没买,还是再看看先

就是怕他用的料都是假冒的

网友:
绝对不要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幸好还没买,还是再看看先
就是怕他用的料都是假冒的

这个肯定是假冒的

网友:
LZ多看看一些论坛吧,低压供电的耳放多得很,6N11阳极24V咋了嘛,LS那些不懂不要瞎指挥家.

网友:
你先买个100元以上的,头戴式大耳机,插在电脑上听音乐试一下效果,可能就不想买耳放了

网友:
绝对不要买 ,自己做个EMP吧,耳机最好要120欧的。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不买那个了
现选了另一个,大家再帮忙看看

双木三林SAD-01 TA2024数字功放机(内置USB解码器、耳放)
418元,数字功放+耳放,一举两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09859334

每次买东西都这样,本来打算两百以内的,谁知道越看越贵,最后就超出预算
先上图,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T类功放音色还可以,但是细节不行,楼主你还是再找找吧.便宜的耳放我建议你选防SOLO的.

网友:
双木三林SAD-01 TA2024数字功放机(内置USB解码器、耳放)

看到这个我感觉还不如去买个PCM2706实在。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普通耳机的话就不要花冤枉钱买耳放了,有那几百块去买个稍微好点的耳机比耳放推烂耳机强的多

楼主:
其实现在了解了一下后,是想再买个好点的耳机
不过是先买个耳放,后面再买个耳机,平时也可以拿来做功放,听下喇叭
三百块内的耳机,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YAHA胆机的变形,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25496

网友:
其实现在了解了一下后,是想再买个好点的耳机
不过是先买个耳放,后面再买个耳机,平时也可以拿来做功放,听下喇叭
三百块内的耳机,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
估计也只有铁三角的AD300,不过音质和价格是有关系的,不要指望300多元可以得到1000多元的音质,否则铁三角的高档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看AKG K420。淘宝商城全新行货开发票也不超过300。LZ位的耳放我听过,缪斯(MUSE),不知道这个牌子有人知道不。音质一般,不过至少比电脑声卡的声音强。至于所谓的胆味,个人没听过真正的胆机,不好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子管下部加了个蓝色发光管,灯丝亮度很低,就两个暗红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在用k420,阻抗很低,适合随身设备,用在电脑上要比较小心点,别音量一下上去给烧了……akg的耳机音染不重,也对得起这个价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人说低音比较混,不过我个人觉得无所谓,呵呵。

网友:
上面的电子管耳放应该是用DCDC产生的高压,算的低成本的胆机体验,各位不要妄加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面的电子管耳放应该是用dcdc产生的高压,算的低成本的胆机体验,各位不要妄加评论。。

应该?这类机器用不了太高电压,只是染色而已,而且前面会把信号衰减到原来的1/10甚至更小,这样只需要很低的电压就可以了。
后面电压放大是用运放的。

EMP :Earmax pro

网友:
http://www.erji.net/read.php?tid=306438&keyword=EMP

楼主:
初步确定这样子

双木三林SAD-01 TA2024数字功放机(内置USB解码器、耳放)(410元)
+
AKG K77(220元)   /   AKG K99(310元)    /   AKG K514(310元)

现在牌子选定用AKG的,但是型号太多了,不知道如何决择,最好500元以内的,大家推荐一下吧

功放机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09859334
AKG K77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52597150
AKG K99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48593630
AKG K514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46996014

耳机打算在“北京橡叶音响”买,这家店信得过吗,或者深圳这边哪里有AKG的经销商?

以下图片引用“北京橡叶音响”淘宝店内产品介绍的图片

楼主:
大侠们都在上班没空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们都在上班没空看啊

没什么好说的,你都定下来了。

楼主:
耳机没定,只定了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