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图书馆下载东西速度太快,请问如何限制下载速度?

楼主(2010-11-05):
从学校图书馆下载东西速度太快,一般有3M/S多,高的时候有5M/S多,我担心下载速度太快对电脑硬盘不好。请问如何限制下载速度?

网友:
欠扁的问题, 用3G无线网卡的漂过

网友:
这..这...显摆网速么? 我10MB/S,不限制,目前感觉良好.
它能比拷贝文件更快?您插上移动硬盘拷贝文件的时候总不要限速吧~~

网友:
3M每秒怕什么哦,你从U盘拷东西到硬盘还20M每秒呢哈哈

网友:
迅雷可以限制下载速度。

网友:
顶【1楼】ciddy
绝对欠扁

网友:
我们30K  真欠扁

网友:
显摆客+电脑盲
区区几M的速度能搞坏硬盘,纸做的吧!

网友:
楼主我跟你换带宽用!我的硬盘不怕坏的

网友:
我平均300到400K/s。
昨晚用迅雷下载3.91G的游戏,平均速度294.61KB/s,下载用时03:51:45。

网友:
欠扁的问题

网友:
用下载软件,设置好最大下载速度就行,,,

不停的下载对硬盘不好,多做备份

以前的教育网很爽的

网友:
这个是内存缓存的问题。你设个50M的缓存,5M的速度,10S写一次硬盘。就算是10K的速度,不设缓存,就必须不停的写硬盘了。以前曾经有说BT伤硬盘,就是因为那时内存太小,缓存不够,BT数据交换太频繁,老在读写硬盘。

网友:
写读硬盘几乎没有机械损伤的,不论你写不写,硬盘开着主轴就一直转着,这个磨损才是主要的,
闪存写入才是有损伤的

缓存设大点就行了

网友:
绝对是欠扁~

网友:
8M/s的飘过~~

表扔我,闪..............................

网友:
楼主想法把硬盘转速降到720转,估计就不用怕太快损坏了。

网友(2011-01-01):
真是气人

网友:
开启NCQ~把讯雷缓存设置20M~让它下够20M再往硬盘里面写~

网友:
校园网用户经常达到10M以上的飘过

网友:
UT下载,常常漂在11MByte/s的表示硬盘损坏啥的都是传说,反正我用了4年了没坏

网友:
lz思想很独特,手机上网的飘过

网友:
不怕这个问题好解决

只要把硬盘换成软盘 还是要5.25的哪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学校图书馆下载东西速度太快,一般有3m/s多,高的时候有5m/s多,我担心下载速度太快对电脑硬盘不好。请问如何限制下载速度?

清华的内网最高也就达到过9MB,一般在2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