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两个IR 2109 +4个FQP55N10 驱动直流电机,为什么没接电机的时候MOS管都会发烫?

楼主(2010-11-06):
       图中FX1  FX2  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在47欧电阻上并联FR107,  MOS管的G  S 并上1K电阻一样会发烫。
看波形 上下管会同时导通。

放大10倍的波形 能明显看到这里交叉

网友:
同时导通肯定会发热。没有用过IR这个型号的片子,不过他应该又自己的死区控制吧?

网友:
首先考虑自己的控制信号是否弄好了,其次是芯片的年份有多久了。2109不清楚,2104要是买到03年以前的,多半是不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考虑自己的控制信号是否弄好了,其次是芯片的年份有多久了。2109不清楚,2104要是买到03年以前的,多半是不能用的

  死区时间是IC内部处理的,跟控制信号没关系

楼主:
终于有点效果了, 上电空载没接电机半小时一点都不烫

网友:
你没看过论坛上那个HC00+2104+IRF540的图吗?

一般来说,就是接上电机,空载转动,MOS管只会是微温的

网友:
看看mos管电流的波形。

网友(2011-05-28):
我用的是IR2103驱动IRF540,540工作在25V电压下,一连上电路540就发热很厉害、、请问老师,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