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自动变量只能定义在bank0中,而定义在bank1中就会出错,请指点!

楼主(2010-11-06):
大家好!我的程序如下, 为什么bank1定义一个自动量就会出错,但是定义一个静态变量或全局变量就是不会提示错误,我是用PICC编绎器的。

#include <pic.h>
void main(void)
{
bank1 char i;//为什么这里编绎会出错,但是改为“char i;”就没有错了。
    i=12;
    while(1);
}

网友(2014-03-14):
bank1/2/3/4只能用于全局或者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