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移植uCOS IAR版本和WinAvr版本的压栈操作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0-11-06):
最先接触的是IAR的移植版本,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顺理成章的。现在需要用到到WinAVR版本的,看到两者之间的任务现场保存作法不太一致。
如题,请各位赐教。

网友:
IAR 上下文指针式存放在Y里面,WinAVR上下文指针在SP里面。

恢复上下文的时候,GCC多一步就行了,
IAR是直接把把上下文指针放到Y,
GCC可以把上下文指针放到Y,再从Y搬到SP。

网友:
如果考虑寄存器出栈和入栈,应该是GCC移植更简单一些。
如果仅仅是把出栈和入栈看做是一个步骤(通常情况下,入栈和出栈就一个宏),
看起来就像IAR比GCC少一个搬运SP的操作。

GCC保存上下文指针用的是SP,AVR没有直接把RAM数据搬到SP,或者把SP搬到RAM的指令,需要寄存器中转,
正好可以使用Y寄存器才中转,这样GCC,与IAR移植起来非常相似,就好像GCC只是多了个把Y搬到SP,SP搬到Y的操作。

楼主:
多谢大侠!编译器特性感觉起来时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