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底座的并口如何使用

楼主(2010-11-06):
ibm x31 底座的并口如何使用,发现无法连接,用HJTAG 试了下,无法连接上去

楼主:
不知道那位碰到过,教教人家

网友:
需要设地址。

网友:
IBM的并口默认设置要修改为ECP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并口设置成ECP, 或其他, 有什么讲究吗? (只找到要设置成什么什么, 但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还是不行,都设置了,ECP 地址也是378的地址 就是不能用,是不是坏了

楼主:
用HJTAG 里的PORT TEST按键测试了是好的

楼主:
可以了,用LPC2148的话要把芯片擦空才能连上

楼主:
AVR 用并口好像还是不行,不过知道口子好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