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擦除固化在flash中的程序??

楼主(2010-11-06):
不小心把程序固化在flash中了,每次上电都自动运行,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办法擦除固化在flash中的程序??

网友:
什么单片机啊,难道你这个是个仿真器么,为什么不让自动运行啊?

网友:
flash是什么型号?看看是那一种

楼主:
Flash 型号是 : IS61LV5128AL

楼主:
板子是老师的实验板。
所以不要吧程序固化在flash中

网友:
IS61LV5128AL 是ISSI的 static RAM,也就是SRAM

SRAM:静态RAM
SRAM(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静态随机存储器),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
优点:速度快,不必配合内存刷新电路,可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缺点:集成度低,功耗较大,相同的容量体积较大,而且价格较高,少量用于关键性系统以提高效率。

上网查看他的datasheet,就知道如何对他进行读写了,因为是静态的RAM,所以上电后数据保存,并不是什么固化。
-----------------------------------------------------------------------------------------------------------------
这里我也顺便把datasheet上传吧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刚刚弄错了,不好意思,flash型号是intel的flash_E28F640J3。

这是我在SOPC中的设置,每次我上电后就自动运行。我都不需要连接下载线了。

下面是FLASH芯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