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超再生接收模块,如何才能识别PT2264的信号?

楼主(2010-11-06):
比如用PT2264随意地址通道发射一段信号。超再生接收模块接收到在通过P1.0接口要单片机识别这个信号。下次PT2264在发出这种信号单片机就能做出判断如何做到的?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要解密2622的加密!并记忆!你想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做一个告知器,探测器可以随意配对到机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如此啊!对信号进行记录,探测啊!
能否实现我不知道!那要靠大虾指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我研究了一天到处翻代码去做实验也没成功
我的目标是想用单片机一键学习PT2264/62发出来的信号,然后记忆到24c04里面如果下次开机就读取24c04。这时候如有2264同一信号单片就做出判断。而无需设置地址码等等跳线。
希望有这类C51程序

楼主:
哈哈 搞出来了 其实很容易就办到

网友(2010-12-13):
恭喜!这芯片最多有12BIT地址位,有高低电平还有悬空状态!你算算就知道有多少种地址!楼主是如何快速判断出地址码的!如何判断找到了正确地址码!使用什么单片机!花了多少时间找到正确的地址码

网友(2012-05-30):
楼主能联系一下吗,我现在也和你方式一样的接收

网友(2012-07-12):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