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工作在野外露天环境,电路板防水和外壳防水防腐,一般都怎么做,有什么好的经验

楼主(2010-11-06):
rt

网友:
电路板喷三防漆

网友:
小房子(铁皮箱)

网友:
防水盒啊

网友:
看看电动车控制器的外壳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电路板上漆,然后整体用铝盒密封,铝盒的接缝处用橡胶垫封住

网友:
和dcdc模块一样,全部封死

网友(2011-04-22):
可以参照电动车驱动器的包装方式

网友:
先用70胶喷涂2-3遍,然后用水密盒密封固定。密封盒密封可以使用硅胶。

网友:
用环氧树脂封成一个方块

网友:
封死后维修方便吗?只讲方法不计后果!

网友:
封死后就可以当成易耗品定期换了

网友:
洗衣机电路也是灌胶的吧.

网友(2011-07-05):
用双组份硅胶灌封,以后方便维修,还可以补回去,参考现在的路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