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051的串口发送FIFO是否可以不判断空而直接发送?

楼主(2010-11-06):
以往的串口通讯要判断寄存器空才可以写数据,看到m051有队列,在队列里有数据但未满时,是否可以写数据?

网友:
看手册,TE_FLAG就是THR,应该就是队列未满,而不是FIFO空

楼主:
那么可不可以连续对发送寄存器写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