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双面板,翻过来后定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0-11-06):
我想过在板子的四个角上打几个定位孔,反过来时,至少要三个对齐,但也感觉有操作难度

网友:
自己弄一条平行于X轴的挡板,装在雕刻机平台上。这样板子反过来之后x轴是平行的,对正一个孔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建议莫大按以下方式展示一下雕刻机刻双面PCB精度的:

(1)打出全部的孔;
(2)刻出一面的线路;
(3)翻面刻出另一面的线路,看焊盘和孔是否有偏差;

现在想想,这大概需要有个合适的PCB夹具。

正规PCB厂做板都是先打出全部的沉铜孔,保持铜皮的完整才能做孔的金属化,沉铜之后才做两面的线路。

楼主:
有人试过,找两张单面板镜像叠放,一次钻孔,分两次雕线路的方法吗?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德国的那个雕刻机(利用铣刀的那种),专门雕刻PCB板子的。就是之前有一个很火爆的激光雕刻机的那个厂家生产的。他们做法很简单,就是在PCB板子两边打上两个定位孔,在雕刻机的台面上有两个定位销钉。翻过板子后,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孔,一般我们找定位孔或者直插芯片的引脚或者试过空等等比较大的孔先试雕刻一下,来判断是否对正,利用这个来调整刀具的位置偏移。

网友:
我的用法有两种,
1.用的是铝塑板, 先把要用的铜板裁好外框大小, 固定好铝塑板(直接完成,这板不能移动), 根据铜板外框大小在铝塑板挖个0.5MM的坑(刚好能放入这板),把裁好的板放到这个坑里雕, 雕好后再反过来就行了

2.把铜板与铝塑板重叠在一起(最好之前铣平铝塑板), 在四个角打个定位孔, 用大头钉之类的钉好, 雕好一面,反过来,再钉好(要与原来塑铝板的钉孔对上就不错位了)

网友:
直接切割一张有一定厚度的板材(手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做基础板(如果要同时做多片PCB的话直接用一片PCB做基础板),大小和成品PCB一样大小,碟在一起雕,完成一面后,反转对齐基础板就可以.

网友:
就是4楼哪个方法,4楼用的是乐普科吧,真有钱。

网友:
雕刻完,最后切割的时候把雕刻得PCB固定。切割下来。把外部剩料拿掉,然后放上固定条固定XY  固定 好固定条,松开PCB 翻面即可。精度可以保障

网友:
2个定位孔,就可以解决了。反过来Z轴模拟打这两个孔进行定位,再固定板子,估计可行。和机械加工定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