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马当活马医------接着昨天的硬盘话题,我要自己来修硬盘了,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10-11-06):
接着昨天的话题,帖子如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731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uangdog&bbs_id=9999

今天去客服,还算顺利,很快办好了手续,硬盘确认损坏,保修期内包换,但是时间要比较长,说订不到货。。。好吧,我认了。。。

要求数据恢复,他们说不提供这项服务,仅对索尼记忆棒提供数据恢复,说可以自己去联系。

然后把硬盘拆了给我,说下次取电脑的时候带过去就是,他们要反送厂家。

然后我就回来了,开始自己捣鼓。。。

首先描述一下昨天损坏前的瞬间,我把手机放在电脑上,下面就是硬盘仓,然后来了一条信息,同时电脑死机,蓝屏报错说是硬盘问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就在坏的瞬间硬盘里面传出了一声"支~~"的声音,大概1秒,后来去听硬盘就是喀喀喀、喀喀喀的声音,基本确认是电机无法启动。

今天拿回硬盘,把PCB拆下来了,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的痕迹,单独上电5分钟,没有明显的芯片发热的现象。。。测量电机的四根引线,共6种组合,3个5欧姆,3个3.3欧姆,很对称,应该不会是电机坏掉了。

懂行的朋友麻烦给给建议,要是PCB损坏的话,大家帮我找找,定有补偿。。。要是确认是需要开盘复位磁头的话,我这里有超净化室,条件不会比生产的地方差。。。

最后来几张照片,时间紧,手机拍的,要是需要高清的我重新上传。

网友:
淘宝上有坏道的250一块。。好贵啊。。。。

网友:
前几天刚买一块 三星320G SATA接口 245元
本来要日立,日立只剩下250G 235元,
250G跟320G只差10元不到。。
当然选320G

咔,咔咔声音,通常是磁盘上有问题,磁头读不过去,
特别买二手硬盘用久经常会这样。。
通常用低格进行全盘格式化,
能低格过去的,格完就还能使用。。
不过要格很久,以前记得80G格了24小时

网友:
有zhizhi声,达达声的,肯定是磁头读取磁盘有问题。要不就盘面损坏,要不就磁头给扭了,通常2者一起发生。

拆开硬盘,清理磁盘盘面,扭正磁头,合上盖子加电试试。如果能读取数据,赶紧感谢菩萨的同时备份数据。
我有人品爆发的经历。

最好,磁盘可用来做镇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zhizhi声,达达声的,肯定是磁头读取磁盘有问题。要不就盘面损坏,要不就磁头给扭了,通常2者一起发生。
拆开硬盘,清理磁盘盘面,扭正磁头,合上盖子加电试试。如果能读取数据,赶紧感谢菩萨的同时备份数据。
我有人品爆发的经历。
最好,磁盘可用来做镇纸。

BIOS不认盘,接上去自检都通不过

网友:
首先描述一下昨天损坏前的瞬间,我把手机放在电脑上,下面就是硬盘仓,然后来了一条信息,同时电脑死机,蓝屏报错说是硬盘问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就在坏的瞬间硬盘里面传出了一声"支~~"的声音,大概1秒,后来去听硬盘就是喀喀喀、喀喀喀的声音,基本确认是电机无法启动。
--------------------------
这个不是电机不启动,是磁头拍到盘面的声音。
这个时候别加电了,要不时间越长,磁头和盘面损坏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zhizhi声,达达声的,肯定是磁头读取磁盘有问题。要不就盘面损坏,要不就磁头给扭了,通常2者一起发生。
拆开硬盘,清理磁盘盘面,扭正磁头,合上盖子加电试试。如果能读取数据,赶紧感谢菩萨的同时备份数据。
我有人品爆发的经历。
最好,磁盘可用来做镇纸。
bios不认盘,接上去自检都通不过
磁盘的各种硬件参数是记录在盘面上的,所以要先能读盘,才能应答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几天刚买一块 三星320g sata接口 245元
本来要日立,日立只剩下250g 235元,
250g跟320g只差10元不到。。
当然选320g
咔,咔咔声音,通常是磁盘上有问题,磁头读不过去,
特别买二手硬盘用久经常会这样。。
通常用低格进行全盘格式化,
能低格过去的,格完就还能使用。。
不过要格很久,以前记得80g格了24小时

低格相当于对盘面完全扫描一次,这种情况会加大盘面损坏。
最好的办法还是大范围的对损坏区域手工隔离,比如那些区域不分区,完全不使用。
我现在的上网本就这种情况,坏块分布很广,只好选稍好的区域先用着,目前坚持了大半年。
磁盘坏块,机器使用中我娃拍出来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描述一下昨天损坏前的瞬间,我把手机放在电脑上,下面就是硬盘仓,然后来了一条信息,同时电脑死机,蓝屏报错说是硬盘问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就在坏的瞬间硬盘里面传出了一声"支~~"的声音,大概1秒,后来去听硬盘就是喀喀喀、喀喀喀的声音,基本确认是电机无法启动。
--------------------------
这个不是电机不启动,是磁头拍到盘面的声音。
这个时候别加电了,要不时间越长,磁头和盘面损坏越大。

那我该怎么办?开盘复位磁头?要跟换吗?

网友:
呵呵,有一同事后来的老板,也是硬盘挂了,资料重要。
重新买了块一样的硬盘,把旧盘的盘片换到新盘里了,大部分资料居然恢复了。而且没有超净工作室之类。8过,新硬盘也废了。

网友:
好像有的硬盘换电路板也不行,说是要与盘片上ID号之类的对应

网友:
问一个发散的问题:楼主说手机在电脑上,来信息后死机,那么, 你手机来信息有设置震动吗?
硬盘最怕震动,特别是工作的时候,磁头飞在盘片上,
如果有震动,那八成是磁头撞着盘片了...

网友:
东芝的硬盘,我这有两块,一块确认坏了,和楼主毛病差不多,能听的得见盘转,但是检测不到硬盘,另一个盘声音很大,应该还能读取,不过盘也快坏了,再分配扇区计数衰退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一个发散的问题:楼主说手机在电脑上,来信息后死机,那么, 你手机来信息有设置震动吗?
硬盘最怕震动,特别是工作的时候,磁头飞在盘片上,
如果有震动,那八成是磁头撞着盘片了...

手机没开振动,我可以保证那会儿是在正常的使用状态6绝对不会是振动引起的.
刚刚去电脑城转了一下,找了家专业的公司确认是磁头问题,开价1000,我直接走了.
要是真这样突然的磁头问题,那保修归来的新盘我也不敢用了,说不准哪天再来~
正在准备入手西数的黑盘~

网友:
打个喷嚏都会影响硬盘读取的

可能得买块新的硬盘拆下磁头换给这台

安装磁头似乎要调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