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两轮平衡车

楼主(2010-11-06):
做项目多余了一套非常不错的进口无刷电机与驱动器,拿回家DIY了一个两轮平衡车
全重1.5公斤,传感器是ADI的数字IMU,MCU是AVR32B0,8节2700mAH锂离子电池供电
稳态电流约140mA左右,平衡无负重情况下可连续运行1天左右

算法是KALMAN滤波+滑变参数PID,负反馈控制了3个闭环:电流环、角速度环与角度环,从以前做过的4轴飞控改造而来
由于相关算法及调试软件在某单位惯性项目中应用,暂时不能开源,只能简单SHOW下小车视频与照片,抱歉!

平衡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NvBa5j5xWg/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HaahjFi_eU/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MGa4ZN__vw/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QMLKNck_Oo/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X-klOgMwZ0/

照片:

楼主:
补充一个儿子用皮球砸小车的视频,相当于引入一个瞬时扰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9n6zMiFvcw/

网友:
还是 部队里面的啊??

网友:
LZ~~搞*兵——器*的~~? 天_朝*兵*器*装*备*研究所~~不小心泄漏了

网友:
中国兵器装备研究所!

网友:
滑变参数PID是咋东东啊?

楼主:
LZ~~搞*兵——器*的~~? 天_朝*兵*器*装*备*研究所~~不小心泄漏了

中国兵器装备研究所!

楼上的大哥,那只是个项目中用到的DC-DC5V稳压模块啊,那研究所在那里我都不知道啊,我跟他们没点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滑变参数pid是咋东东啊?

简单的说就是PID三个控制参数不是固定值,根据传感器数据自动变化,以适应不同的运动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用了模糊控制么?还是反向传播神经网络?

网友:
楼主用的adis系列的传感器?好像很贵啊2000~5000+RMB

网友:
楼主这传感器都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版主的这个比我的稳定性好多了,但不知道稳定性是否会受到影响,我做过些实验,可以把小车搞得很稳定,但受扰动后恢复平衡的能力会大大降低。

网友:
很精致的小车!赞一下!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楼主坐而论道,讨论算法问题。 :)

网友:
牛就一个字,只能说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用的adis系列的传感器?好像很贵啊2000~5000+rmb

没那么夸张,这种两轮平衡车只要单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即可搞定,淘宝买几百块
几千块的是6自由度IMU,这个用有点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用了模糊控制么?还是反向传播神经网络?

没有那么用到神经网络、遗传算法那么高深,我的算法一般都是从实际出发:

先选择两种极限状态,比如空载与最大负载,分别实验得到两套不同PID参数
然后根据让参数在空载与满载间按比例滑动即可,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查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精致的小车!赞一下!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楼主坐而论道,讨论算法问题。 :)

哈哈,有境界啊!欢迎交流

网友:
非常不错,弄个大个的,能上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于参数修正,got it。PID参数是写在电机的驱动里的吧,坛子里很少见到讨论电调参数整定的,是因为小无刷电机PID参数影响不大么?另外,怎么查关于某个特定电机的传递函数资料~望Feng侠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相当于参数修正,got it。pid参数是写在电机的驱动里的吧,坛子里很少见到讨论电调参数整定的,是因为小无刷电机pid参数影响不大么?另外,怎么查关于某个特定电机的传递函数资料~望feng侠指导~不胜感激

1.我的小车里,电机驱动部分只有最内层电流环的PID,角速度环与角度环负反馈都写在控制小板中

2.电机没有传递函数的,只有电机+驱动器+反馈传感器形成闭环,才会有传递函数的概念

3.电机关键是2个:电流/扭矩常数、电压/转速常数,MAXON官网上有个电机选型宝典,这个值得所有搞电机控制国人学习,国内生产电机那么多,没一家能写这么专业的资料。

4.平衡车这种应用,本质上是在用堵转扭矩平衡负载重力分量产生的扭矩,充要条件是减速后的扭矩要能抵抗负载扭矩,所以选择功率大些力矩电机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的这个比我的稳定性好多了,但不知道稳定性是否会受到影响,我做过些实验,可以把小车搞得很稳定,但受扰动后恢复平衡的能力会大大降低。

2楼新增了一个儿子用皮球砸小车的视频,相当于引入一个瞬时扰动,基本上还是收敛的,不过外部新增的水平动量会让小车平移

也许应该再加上角速度两阶积分反馈(即角度相对于时间的积分),或者水平线加速度的积分,对水平位置漂移的反馈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内做产品有时候比较随意,文档也很简陋,

网友:
回复 楼主:

      :)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昨天Feng大侠的指导,今天再看贴发现我提的问题不对。我本意是想问电机在控制系统中的模型是什么样的,具体的电机有没有文档给出拉氏变换后的模型。另外,电压/转速 常数 和 电流/扭矩 常数 跟电机的模型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没实际用过电机,有点接不上轨,呵呵。

网友:
3.电机关键是2个:电流/扭矩常数、电压/转速常数,MAXON官网上有个电机选型宝典,这个值得所有搞电机控制国人学习,国内生产电机那么多,没一家能写这么专业的资料。
===============================
我去MAXON官网没有找到,能不能麻烦lz给个网址

..修改错别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我也没找到 等等楼主吧 谢谢你

楼主:
http://www.maxonmotor.ch/e-paper/

https://shop.maxonmotor.ch/maxon/assets_external/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

https://shop.maxonmotor.ch/maxon/assets_external/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CMS_Downloads/Beschr_Wirkungsweise_Gleichstrommotoren_d.pdf

http://downloads.maxonmotor.com/Katalog_neu/eshop/Downloads/CMS_Downloads/maxon_academy/E_Learning/drive_selection_V1/Start.htm

书名叫做:

《The selection of high-precision microdrives》
《The design of High Precision Microdrives》

Urs Kafader[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楼主:
MAXON电机控制系统选型程序

网友:
feng_matrix能带领我这样的初哥来做一个这样的车来玩吗?实际上看得见到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但就是算法搞不掂。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感谢啦~英文的 有点难度 好好看看。小弟打算开始做无感无刷电调,用MEGA8。正在考虑单臂PWM还是上下臂同时PWM,不知Feng前辈的意见这两种PWM方式孰优孰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啦~英文的 有点难度 好好看看。小弟打算开始做无感无刷电调,用mega8。正在考虑单臂pwm还是上下臂同时pwm,不知feng前辈的意见这两种pwm方式孰优孰劣。

M8无感电调还是参考MK的设计吧,P管N管上下臂组合,驱动电路极为简单。
你看看_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了那么多航模电调,几乎电路都源自同一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G:
feng_matrix能带领我这样的初哥来做一个这样的车来玩吗?实际上看得见到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但就是算法搞不掂。

以后可以考虑搞个用廉价器件的平衡小车活动,只是手中积累事情太多难得有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事情说出来看我能否为你分担些,好让你尽快开展这活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事情说出来看我能否为你分担些,好让你尽快开展这活动啊。

我说的事情都是单位的事情,这也能帮忙干?
国人养家糊口都不容易,业余搞点小玩意更不容易,不象外国人日子过得那么爽啊!

网友:
没关系,尽管说出来,有能力有时间一定帮。 :-)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关系,尽管说出来,有能力有时间一定帮。 :-)

非常感谢!有机会认识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之不得,我在广州,你在上海?

楼主:
我是上海的

网友:
请问这个MAXON的无刷电机价格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已将车体,主控板都搞好了,主控板上有STM32,GYRO是LYPR540AH,ACCE是LIS3LV02DQ,读取传感器数据和电机驱动都可以了,电机是FAULHABER的减速电机,有编码。但到这步之后就不知道如何进展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maxon的无刷电机价格多少?

免费拿来用的,我也不知道采购价格

不过MAXON的电机都不便宜,估计国内价上千了,谁让瑞士人这么专业呢?

网友:
无比强大,膜拜下。

网友:
先mark下,一直想做这个,还没做,惭愧

网友:
视频看了   好牛逼

网友:
做得非常好,稳定,也比较整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已将车体,主控板都搞好了,主控板上有stm32,gyro是lypr540ah,acce是lis3lv02dq,读取传感器数据和电机驱动都可以了,电机是faulhaber的减速电机,有编码。但到这步之后就不知道如何进展下去了。

你怎么知道你选得器件都是合适得,尤其是驱动系统?建议动手前先该明确下系统需求,大概估计下系统可行性。
玩直流电机,一定要对电机电流常数与电压常数熟悉,提几点关于边界条件估算的建议:

1.算下你的车体加全部负载(包括PCB、电池、电机、减速器等)有多重?
2.确定你想在平衡点附近多大角度范围能自稳定?比如正负10度倾斜角。
3.以车体匀质分布,根据车身尺寸,大概估算下10度倾斜时,重力分量产生的翻到扭矩有多大?
  比如我的小车:以匀质分布简化,高度20cm,侧翻扭矩=0.1m×1.5kg×9.8N/kg×COS(80)=0.255Nm
4.网上查你的faulhaber电机的【电流/扭矩】参数,结合减速比,算输出轴最大扭矩是否足够校正姿态误差?
  我的:MAXON官网上查得电机参数如下:堵转扭矩734mNm

5.下车自由倒下的角速度与重力加速度有关,应该是个常量,可以根据扭矩×角速度计算瞬时系统机械功率需求,然后对比下你的电系统功率储备是否充足?

引用Urs Kafader在【高精度微型驱动系统选型】中讲过的一段话:
    一个物理实体的功率通常包括两个要素的乘积
      电功率:电流×电压
      机械功率(旋转运动):角速度(旋转速度)×转矩
      机械功率(线性运动):速度×力
   其中,电流与机械转矩(力)成比例,电压和旋转速度紧密有关。一个成功的驱动系统必须能分
   别满足两个功率要素的需求:必须能达到所要求的旋转速度,并且同时能满足转矩的要求。

网友:
你这个东西抗不抗外部的冲击的。比如扔一个瓶子砸过去会不会就倒了。空矿泉水瓶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解释。

根据你的解释,我的车不算电池只有200g,高度18cm,电机减速比是159:1,再根据资料电机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东西抗不抗外部的冲击的。比如扔一个瓶子砸过去会不会就倒了。空矿泉水瓶子。

2楼不是有皮球视频吗?酒瓶子就没实验过的,估计会直接晕倒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解释。
根据你的解释,我的车不算电池只有200g,高度18cm,电机减速比是159:1,再根据资料电机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

引用图片

159:1?我担心你的扭矩足够,但校正角速度不足

网友:
请教楼主 电流环 是什么意思 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教楼主 电流环 是什么意思 详细解释一下

晕,环的意思:负反馈控制闭环

再详细我还真敲不上来,建议去看看学校里的控制课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资料上说正常工作速度是5000rpm, 这样算减速后也有30RPM,请问校正角速度如何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资料上说正常工作速度是5000rpm, 这样算减速后也有30rpm,请问校正角速度如何算?

这个尺寸的小车,我粗略量瞬时倾倒角速度大约在几百度/秒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30RPM算,每秒也能180度。而且5000RPM是按5V电压算的,实际上我用11V,这电机长时间工作也没问题,11V的话我想能达到8000RPM,所以我想电机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输入电压】除以【转速常数】算的是空载转速,校正速度够不够快,取决于电机角加速度,一般情况下

用没有铁芯的空心杯电机更适合频繁正反转的电机,因为它的电感小,转子惯量小,电流响应速度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
这是经典一级倒立摆的实现。算法在控制论里是属于最基本,一般自动控制系的研究生要做个2级的倒立摆才够得上毕业设计。但2级以上就很难了,做出来可以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了,北师大有个教授做出了4级倒立摆,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这种倒立摆控制技术可以应用于导航,甚至火箭的姿态控制。
这个网站的老外也做了一个和差不多的两轮平衡车,有全套的资料

http://www.geology.smu.edu/~dpa-www/robo/nbot/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是经典一级倒立摆的实现。算法在控制论里是属于最基本,一般自动控制系的研究生要做个2级的倒立摆才够得上毕业设计。但2级以上就很难了,做出来可以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了,北师大有个教授做出了4级倒立摆,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这种倒立摆控制技术可以应用于导航,甚至火箭的姿态控制。
这个网站的老外也做了一个和差不多的两轮平衡车,有全套的资料
http://www.geology.smu.edu/~dpa-www/robo/nbot/

确实就是一级倒立摆,但使用惯性传感器,与学校的倒立摆所使用的绝对角度传感器的算法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强烈关注,正在购买器件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的邮箱多少?我也准备自主设计自衡车,希望能请教你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按30rpm算,每秒也能180度。而且5000rpm是按5v电压算的,实际上我用11v,这电机长时间工作也没问题,11v的话我想能达到8000rpm,所以我想电机应该是可以的吧。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按30rpm算,每秒也能180度。这个是电机的角加速度吧,怎么计算出来的,如何知道你电机能提供的最大角加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楼主的邮箱多少?我也准备自主设计自衡车,希望能请教你一些问题。

feng。matrix◎yahoo。com。cn

。下划线换成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LZ对后辈学习的支持,LZ用的是力矩电机,我用普通永磁直流电机的恒转矩调速代替力矩电机这个思路行吗?

网友:
lz,2轴的就能测倾角,我想问下3轴加速度传感器是怎么用啊?

网友:
楼主,想问一下Urs Kafader的电机选型这本书,您是在哪里购买的?有电子版(中文或英文)嘛?我想仔细学习一下。kww_kww@msn.com

网友:
feng_matrix 悟 大哥,你好,请问下怎么样建模,用什么软件建模,需要看一些控制的哪些书籍,我是学机械的,还有很多都不懂,希望楼主能指个方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2MzcxNTIw.html
,这是在下搞的,不稳地,瞎子摸象,望能批评指正

网友:
做大一点,就是segwa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想问一下urs kafader的电机选型这本书,您是在哪里购买的?有电子版(中文或英文)嘛?我想仔细学习一下。kww_kww@msn.com

网上直接看啊,我没买过,也没见过印刷的,但应该是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feng_matrix 悟 大哥,你好,请问下怎么样建模,用什么软件建模,需要看一些控制的哪些书籍,我是学机械的,还有很多都不懂,希望楼主能指个方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2mzcxntiw.html
,这是在下搞的,不稳地,瞎子摸象,望能批评指正

不好意思,这个小车俺也没建过模,只是按帖子上的方法,大致估算过物理可行性

楼主:
回复 网友N:
lz,2轴的就能测倾角,我想问下3轴加速度传感器是怎么用啊?

这种双轮小车稳定单轴倾角,两轴正交加速度+单轴陀螺仪就可以了,第三轴加速度可不用

如果是村田女孩那种独轮车,需要三轴加速度+双轴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O:
做大一点,就是segway了

我这个是单电机同步驱动双轮,seqway有双电机分别驱动,可以差速转向,不过惯性平衡算法基本一回事。

网友(2010-12-31):
feng_matrix 悟兄..
   好久不见了呀!..估计我明年的项目去搞下这个呀.呵呵! 我这边的一哥们都有做出来的....我天天上班时偶尔看到开在路上跑...哈哈!...NB! 不过速度慢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P:
feng_matrix 悟兄..
   好久不见了呀!..估计我明年的项目去搞下这个呀.呵呵! 我这边的一哥们都有做出来的....我天天上班时偶尔看到开在路上跑...哈哈!...nb! 不过速度慢而已.

是啊!好久不见了,一年到头难得有点闲啊!

搞个平衡小车玩玩可以,千万别上马路啊,再稳定的算法也比不上四个轮子稳,貌似SEGWAY的老总就开这玩意摔死了

楼主: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张特警拿着枪开平衡车的照片,第一印象:移动标靶?

这靶子真好啊,还带自稳定的,我要是歹徒开心死了,没事就上街打平衡车特警玩。

网友(2011-02-01):
关注下。研究中。

网友:
太完美了。不知造价多少?

网友:
这传感器是不是贵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lz,2轴的就能测倾角,我想问下3轴加速度传感器是怎么用啊?
这种双轮小车稳定单轴倾角,两轴正交加速度+单轴陀螺仪就可以了,第三轴加速度可不用
如果是村田女孩那种独轮车,需要三轴加速度+双轴陀螺仪。

请问lz:村田女孩独轮车这种俯仰角,滚动角度幅度不会太大情况下,为什么两轴正交加速度计+两轴陀螺不行呢?

网友:
这个电机貌似美国人勇气号探测器用的那种!!!!!!

网友(2011-03-25):
机械部分做的真好,电机用的也专业,您是做伺服出身的吧??厉害,但是您这个是单电机的有些遗憾。

方便的话,共享一下代码和原理图吧,我估计也不会泄什么密,都是成熟技术啦。

网友:
厉害,我正在学做呢!谢谢大虾们分享

网友:
请问那位兄弟有 《精度微型驱动系统选型》这本书,能上传一下嘛!!

网友(2011-05-03):
学习了,论坛很好,会经常光临!

网友:
请问,当车子平衡时总向一个方向平移是怎么回事?还有车子的鲁棒性不够,轻轻一碰就保持不了平衡,应该怎么解决?希望朋友们不吝相告!万分感谢!

楼主(2011-06-15):
回复 网友Q:
请问那位兄弟有 《精度微型驱动系统选型》这本书,能上传一下嘛!!

36楼不是有链接吗?

网友:
为天_朝的战友们争光
就是
金属板是手工锉削的吧?
建议机加
自己操作
或者组团合作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为天_朝的战友们争光
就是
金属板是手工锉削的吧?
建议机加
自己操作
或者组团合作

手_枪钻+大板锉

网友:
先mark 有空再看

网友:
高手……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2011-07-21):
Perfect,我的第一个回复给你了

网友:
楼主,我是学控制的学生,在硬件方便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也知道怎么去查资料解决问题,但是控制的算法什么的基本没有积累,只是课内学了理论,有个概念,但真的 写起程序来,还是没有方向,我应该看哪些指导实际动手做的资料??求指明方向

网友:
mark,楼主真的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S:
楼主,我是学控制的学生,在硬件方便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也知道怎么去查资料解决问题,但是控制的算法什么的基本没有积累,只是课内学了理论,有个概念,但真的 写起程序来,还是没有方向,我应该看哪些指导实际动手做的资料??求指明方向

如果你是控制专业大学生,那么PID之类控制方法应该没问题了,只需再补充些惯性传感器与惯导的基本知识,就可以写出程序了。

补充下,网上多搜索“倒立摆”相关内容,这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把控制及能源系统都做在摆棍上的单级倒立摆

网友(2011-09-03):
网上高人就是多

楼主:
竟然有骗子,盗用本坛这个帖子中的照片贴在淘宝骗人,卖500块钱,连个ADIS16300传感器都不够,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淘宝上叫“方能电子工作室”,同时还在销售电机、开发板之类的东东。

我已经向淘宝举报,还没有回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90822813

并截图为证:

网友:
这个不错,有含量

网友:
我觉得这玩意最难还是传感器的滤波,怎样求出车子的真实姿态。有了姿态什么都好说,力学模型控制算法什么的纸上推一推就能出来,而传感器的温漂可真不好解决

网友:
MARK  盼楼主开源,开教

网友:
楼主牛人,我也想做一个来着

网友:
谢谢指点,不过你说的卡尔曼滤波这种数字滤波也应该是控制中很常用的吧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往指导...

网友:
AD芯片是什么名啊?

网友:
请问12v 的直流电机,减速比和转速怎么选择 适合做这个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软件有什么作用的?是什么软件,想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学习了!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自己写的,没有下载的地方,页面比较简单:

两个圆左边一个是加速度计计算的倾角,右边一个是KALMAN滤波融合陀螺仪积分角后的倾角,做对比用的。

上边是一个倾角历史轨迹图,两条横线是正负180度上下控制线,可放缩为正负5度。

后来被我改成三轴的通用调试器了:

网友(2011-10-0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5OTMzNDY4.html

网友:
自己也做了一个。
回复 楼主:

网友:
隔了一年再看楼主的帖子,还是看不太懂,觉得楼主知识真是深厚啊~

网友:
飞控板用在两轮小车的姿态控制上,有启发!谢谢楼主

网友:
做的真的不错啊,我大学时做过一个,不过没这么好!

网友:
滑变参数pid和普通的PID有啥区别!

网友:
楼主威武,骗子可耻

网友(2011-12-07):
我也过来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电压】除以【转速常数】算的是空载转速,校正速度够不够快,取决于电机角加速度,一般情况下
用没有铁芯的空心杯电机更适合频繁正反转的电机,因为它的电感小,转子惯量小,电流响应速度可以做的很高

或者用转子直径较小的,也可以的,但是扭矩就下来了,不能带太大的负载,这就是需要考量需求了

网友:
很不错的小车,楼主的DIY能力真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讲的很高深哦,还是我水平海拔之下?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  lz原创的那个三轴通用调试器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总算见识了
原来 四轴和2轮平衡 是共通的

网友:
很强的小车,现在怎么仅是平衡,商品是可以驱动走的,还可以保持平衡 ,继续改进

网友(2012-01-07):
回复 楼主:

我的自平衡小车已经能站起来了,但是小角度下有抖动,倾角稍大一点儿就无法保持平衡了,小车越晃越厉害,最终倒下……

在坛子里看了您的帖子及相关主题的回帖,了解到“分段控制”这个概念,意识到一套PID是无法兼顾小倾角和大倾角的,

想尝试一下您的“滑动参数PID”算法,

对于您描述的这个算法,我有几点不太清楚,想请教一下前辈:

1)所谓“两种极限状态”即空载和最大负载,其实际意义是什么?
   是指小车的载荷——让小车驼载一定量的重物记为带负载,不驼重物记为空载?
   还是小车的倾角——(假设)小车倾斜30度记为最大负载,直立(倾角为0)记为空载?

2)如何做到在“两种极限状态”下整定PID参数?
   是在小车不驼重物时整定一套参数 & 在小车驼载一定量重物时整定另一套参数?
   还是整定一套参数使小车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平衡(即在小角度时平衡) & 再整定一套参数使小车在推一下之后仍能恢复平衡(即在大角度时平衡)?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推一下”即给定小车的这个“大角度”很难每次实验都一样,而且参数调整难度也比较大……

(目前为止,我一直是按后一种情况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3)所谓“按比例滑动”,我的理解是:滑动比例A = 当前角度/允许的最大倾角
   设:空载时PID参数为:       Kp0 Ki0 Kd0
      最大负载时PID参数为:   Kp1 Ki1 Kd1
   则控制量u =[Kp0 + A*(Kp1-Kp0)]*angle + [Ki0 + A*(Ki1-Ki0)]*angle_i + [Kd0 + A*(Kd1-Kd0)]*angle_dot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请前辈指教!

PS:我一下子提的问题有点多……因为确实很想把它搞明白,把小车的抗扰性能提高,还请前辈谅解。

   期待您的回复~~~ ^_^

网友:
有资料吗?
分享点谢谢!!
649168456@qq.com

网友:
有关卡尔曼滤波,有哪位同学能不能尽可能直白的给我们这些外行讲讲,扫扫盲。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的自平衡小车已经能站起来了,但是小角度下有抖动,倾角稍大一点儿就无法保持平衡了,小车越晃越厉害,最终倒下……
在坛子里看了您的帖子及相关主题的回帖,了解到“分段控制”这个概念,意识到一套pid是无法兼顾小倾角和大倾角的,
想尝试一下您的“滑动参数pid”算法,
对于您描述的这个算法,我有几点不太清楚,想请教一下前辈:
1)所谓“两种极限状态”即空载和最大负载,其实际意义是什么?
   是指小车的载荷——让小车驼载一定量的重物记为带负载,不驼重物记为空载?
   还是小车的倾角——(假设)小车倾斜30度记为最大负载,直立(倾角为0)记为空载?
2)如何做到在“两种极限状态”下整定pid参数?
   是在小车......

问题1:我说的“两种极限状态”是指带负载与不带负载,不是指角度范围。

你先不要考虑“载人”与“不载人”的区别,先把固定质量分布的车搞稳再说。
实际上商品SEGWAY区别是否带负载,是可以通过硬件来判断的,它的底盘上有四个开关,脚踩上去就触发了。
稳定平台之类的应用,由于负载质量是未知的,可以系统自检运动来识别。

问题2、3:“两种极限状态”与“分段”其实是一回事。

确切讲依靠陀螺仪角速度做PID负反馈的控制系统:
比例P都是在做类似“阻尼”控制,积分I都是在做类似“归位”控制,如下图:

陀螺仪角速度的比例负反馈P就是图中的“空气阻尼器”,总是阻碍平衡车瞬时倾倒运动,反馈量的绝大多数由此提供
陀螺仪角速度的积分负反馈I就是图中的“复位弹簧”,反馈量的少数由此提供,但它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始终有效。
注意积分I的累积误差,需要加速度倾角来校正,或者说互相矫正,就是陀螺仪积分角与加速度倾角的数据融合

P调好了,手推平衡车会有强烈阻尼感,但角度偏差还会产生,不会最终归零
I调好了,只要有倾角,即便没有角速度也会有归位扭矩,但不能只依靠I反馈,否则会发生I参数两个极端的矛盾:
I参数比较小,倾角误差较小时无法克服重力倾倒扭矩
但I参数调大时,小倾角解决了,大倾角就会过调。

所以要先保证比例P量“足够”的前提下,再调整积分I量,也许就能解决,你描述的现象是否就是这个?

至于参数的分段,其实我没有分段,参数的变化肯定是条连续的曲线,曲线形状取决于实际惯性运动规律
这个可以做试验建立参数表,也可以用数学函数来模拟此表形成的曲线,甚至可以神经网络或者遗传算算法之类去自整定。
其实惯性运动的频谱是可以靠软件识别的,用FFT之类即可,你看看MP3播放器软件上的跳动频谱图就知道可以了

后者我也没有实际做过,只能定性的发挥下,你好像是学生,有时间可以建模做定量研究
俺还要打工养家户口,没钱还杀脑细胞的活就不多搞了。

四轴分坛里的航模控制也是如此,只不过变成三轴的,确切讲在没有GPS、地磁等导航信号引入时,就是“两轴半”
俯仰、横滚轴由于有重力加速度做绝对参考物,可以做积分I的“归零运算”,而航向轴的I是无法“归零”的
实际玩航模的用户一般也不需要“归零”,只要能动态“锁尾”就行,航向有“眼、手、遥控”闭环来反馈控制。
其实很多科研用的稳定平台也是类似的“两轴半”

如下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图很形象

网友:
不开源, 给个清晰的控制逻辑和样例代码呗,学习下几个闭环控制该怎么融合.

网友:
我的小车总是抖动然后就倾倒,不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2-03-07):
楼主高深莫测,学生没看太懂。

网友:
看不太懂,慢慢研究

楼主(2012-04-29):
尝试纵列双轮平衡车,如同日本的村田男孩

楼主:
测试视频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ze2Xq5NfC0/

晚上光线有点暗,背后放了个台灯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D87QLVR1rY/

网友:
虽然现在才看到,但是还是很震惊,牛!

网友U:
我想请教一下feng_matrix 高手,我做的自平衡车已经站起来了,可是现在速度控制的时候总是向一个方向加速,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V:
这个可不可以升级成可以载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想请教一下feng_matrix 高手,我做的自平衡车已经站起来了,可是现在速度控制的时候总是向一个方向加速, ...

只超一个方向加速,还能站的起来?稳态时保持平衡总要正反转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可不可以升级成可以载人的啊

你是说一楼的“SEGWAY”那种,还是202楼“村田男孩”那种?

网友W:
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级别太低,无法联系你,请看我资料联系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级别太低,无法联系你,请看我资料联系我,呵呵~ ...

就在论坛里讨论呗

网友U:
请教一下feng_matrix 高手,车模单独角度控制可以使车模静止的站立在那里吗?

网友X:
请问需要加码盘测速来调节pid吗?我不是学控制的 ,所以对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
请问可以照单做一个吗?费用我出。 我说的是两轮平衡车

网友(2012-06-09):
mark了,还有很多要学的

网友:
看到很多人做这样的平衡车的但是有什么用啊?

网友:
太高端了,楼主的这个思路好像很实用,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网友Y:
村田男孩能行走吗?有机会向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mark~很好很强大!

网友:
工业级的作品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需要加码盘测速来调节pid吗?我不是学控制的 ,所以对这个不是很清楚! ...

电机上有装码盘,但控制时并没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Y:
村田男孩能行走吗?有机会向楼主学习一下

现在不能,想装个减速驱动的,一直没空搞,如下图:

网友(2012-07-13):
真是牛人震撼了特别是那个“自行车”   希望楼主将自平衡车开源,或者把调试工具开源,现在正需要。这样我们才能感到这东西带来的乐趣而不是只是羡慕LZ。。。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学习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纵列双轮平衡车,如同日本的村田男孩

LZ厉害啊。请教个初级问题。这个图片里加入加速度计以后,传递函数该怎么求啊。。
正在学自动控制原理。。。搞不懂了。

网友(2012-09-09):
希望楼主能看见!
楼主您好,您制作的平衡车性能非常优秀,我现在正在帮朋友做类似的一个设计,遇到问题花了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希望向您当面请教下,当然是要付费的,不能让您白忙活一阵,是真心诚意的,如看见后请与我联系,lovechina_2008@sohu.com,或发论坛短信(新注册会员不知是否开通了这一功能),感激不尽!

网友:
copley的驱动器?

网友(2012-10-14):
做过飞思卡尔的电磁车。两轮跑的,恩恩、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标记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feng_matrix 高手,车模单独角度控制可以使车模静止的站立在那里吗? ...

只对车体角度进行负反馈,不能控制车体位移,一定会沿一个方向匀速运动。

网友(2012-12-12):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儿子用皮球砸小车的视频,相当于引入一个瞬时扰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9n6zMi ...

楼主的电流环怎么做的?没有速度环也可以做那么稳定吗?

网友(2013-08-23):
很牛逼的人做出的很牛逼的作品,所以标记下。

网友(2013-10-05):
机械做的真不错!

网友(2013-12-05):
有几个无刷电机想弄这玩但没陀螺仪啊

网友:
做这个一直是我的爱好 收集资料中

网友(2014-02-13):
请教楼主:闭环控制:电流环、速度环、倾角环的融合方案。QQ2754910783,将重谢

网友:
请问电流环是怎么工作的?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或者是其他?谢谢!

网友:
lz能开源看看……

网友(2014-03-20):
这轮子很帅气?哪整的?还有电流环怎么加的?能详细解释一下电流环吗?

网友:
一看adis和maxon瞬间碉堡了
正儿八经一套得3000块
然后一看2010年的,擦
果然越早玩儿越是土豪

网友:
看着挺牛啊

网友(2014-08-24):
引用 楼主:
http://www.maxonmotor.ch/e-paper/

https://shop.maxonmotor.ch/maxon/assets_external/Katalog_neu/esho ...

链接找不到书了,楼主能把两本书电子版发我一份么。
zhanghankui@foxmail.com

网友(2014-10-04):
LZ这个实在太霸气了

网友(2014-11-15):
能做成载人的吗?

网友(2015-08-26):
好文!记下了。

网友(2016-01-17):
楼主 电流环中电流是怎么测量和滤波的???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车的重量和电机的能力,方便告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