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易的数控车,用什么做主轴好啊?

楼主(2010-11-06):
想做个简易的数控车,用什么做主轴好啊?谢谢!

网友:
同问,一直有计划做个小数控车,微型的那种。主轴是个问题。

楼主:
传统车床的电机一般都是使用三相电的,不是很适合家用。
两相交流电没力,还不如电磨,但电磨噪音大不容易安装卡盘,又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发帖了吗?

楼主要做主轴一起啊,我也想做小车

网友:
主轴电机,最爽的是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扭力大,转速可以上3000转。驱动器上也可以显示即时的转速。

网友:
有款三菱变频器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电机恐怕不好找。

楼主:
伺服电机的确好,还可以锁定,方便加铣刀,不过就是太贵了。
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卡盘装在主轴上。

网友:
有款三菱变频器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电机恐怕不好找。
---------------------------------
电机好找,而且不贵,不过要改一下接线。期待楼主的杰作。

修改原因,增加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