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傻的问题,想做个手机玩,以便学习ARM技术,请问学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0-11-06):
本人只有单片机基础,想学ARM,突然想到做一个手机,通过这样的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学会了。
另外,还需要哪些知识?

网友:
请循序渐进

进入ARM前,请学习好C语言

然后随便学个系统,什么uCOS,RT的

移植到你的ARM体上

什么液晶驱动,USB,SD基础的就不说了

最后要学个TCP/IP协议

然后再开发手机,就差不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从MTK芯片开始做,手机开发的难度不在基带这边

网友:
山寨机的mtk

楼主:
天了,有这么多东西要学呀。。。。看来我只能一样样来了。。。。

弱弱的问一下,楼上高手说的系统。。。是指什么系统?一般用在哪的?类似于原来电脑上的d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dos高级得多,相当于win

楼主:
那什么uCOS,RT还有什么系统,哪种简单点,推荐一下,我去找来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我认为还是要实际操作才能学会,不然从没碰过windows,扔给你基本书,看的会么……
嵌入式操作系统这个区有相关的文档,你可以去看看
另外,c语言真的是很重要,你需要知道c在编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最好偶尔反汇编看一下,推荐两本书,c和指针,c专家编程,arm的基础知识也很重要,这个推荐arm软件设计与优化

网友:
直接用带音频的GPRS模块做手机可以么?那样就简单很多了。

楼主:
我正有楼上的想法,是不是找几个旧机,拆点什么模块,组装一下,自己做ARM控制和显示等部分,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有楼上的想法,是不是找几个旧机,拆点什么模块,组装一下,自己做arm控制和显示等部分,能行吗?

还不如直接在一台MTK山寨机上实验。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MTK山寨机?

网友:
使用MTK方案的山寨机。
                                                    MTK芯片简介:
MTK平台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概念,是基础Nucleus OS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同样的MTK平台的手机,却会有不同的功能,速度也会不一样,所支持的软件也会不一样,这一切都是因为芯片组的原因。可以用WM系统来对比,WM相当于MTK,经常刷ROM的都应该知道WMROM的内核版本,比如23001,23004,23009之类的,因此MTK里的芯片组6227,6229,6235就类似于WM里的内核版本(只是举例,其实是有区别的)。
  由于手机所采用的MTK芯片的不同,产生手机功能上的差异。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手机的版本号呢?只要直接在你的手机键盘上输入*#66*#这几个字符(各机型有所不同),如果是MTK平台的手机,就会进入手机的工程界面。这时候我们在“VERSION”也就是“版本信息”这个栏目,往下翻动,点击“BB CHIP”这一项,就会显示出主板的芯片型号。
  从大的方面来说,MTK的芯片组有三种:
  第一种是电源芯片。目前MTK有两种电源芯片,分别是MT6305和MT6318。
  第二种是射频芯片。目前所有MTK机型的射频芯片,都是使用MT6129和MT6139芯片实现信号接收和发射。
  第三种是CPU芯片,也叫做主控芯片。而我们通常所说的MTK的芯片,指的就是CPU芯片。
  MT6205、MT6217、MT6218、MT6219、MT6225、MT6226、MT6227、MT6228均为基带芯片,所以芯片均采用ARM7的核。
  MTK的前期CPU,如6205、6217、6218、6219等FLASH资料没有加密,后期的CPU如6223、6225、6226BA、6228、6230等都是加密的FLASH资料。在这里,资料加密的意思就是同型号的手机互相不兼容。这些芯片组也是由一开始的粗简,一步步走向成熟甚至出色:
  MT6205为MTK最早的芯片方案,只支持GSM的基本功能,不支持GPRS、WAP、MP3等功能。这个时候的MTK仅仅只是手机而已,没有任何第三方的扩展。
  MT6218慢慢发展,在MT6205基础上增加GPRS、WAP、MP3等一些基本的娱乐功能。
  MT6217为MT6218的低成本方案,与MT6128针脚也完全相容,只是软件不同而已,另外MT6217支持16bit数据。
  MT6219是在MT6218的基础上增加内置AIT的13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增加MP4功能,支持8bit数据。
  MT6225是一款音乐手机解决方案,VGA摄像头手机、GPRS、优异的功耗。
  从MT6226以后的芯片都可以支持网络摄像头功能,也就是说你的手机可以用于QQ视频,也可以把手机连接电脑,作为电脑的摄像头等等。
  MT6226是MT6219的低成本方案产品,内置30万像素摄像头处理芯片,支持GPRS、WAP、MP3、MP4等,内部配置比MT6219优化及改善,比如配置蓝牙用很便宜的芯片CSR的BC03模块USD3就可支持数据传输功能。
  MT6226M是MT6226高配置设计,内置的是13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扩展音乐制式,并支持AVI、3GP。
  MT6227与MT6226功能基本一样,只不过内置的是200万 摄像头处理芯片。
  MT6228比MT6227增加TV-OUT功能,内置30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支持支持GPRS、WAP、MP3、MP4等。
  MT6229是MT6228的升级版,在6228的基础上增加了EDGE、滑屏等功能,其他的功能还是一样。
  MT6230内置13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
  MT6235内置20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目前使用6235的手机很多,最新上市的许多MTK机型都是6235芯片,比如夏普所有的MTK手机,天语v760,联想i60/i60s/x1/x1m/,欧盛的T9,海尔的H2等等。6235最大支持分辨率为240*400,最大支持320万像素的摄像头。
  MT6238内置30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支持移动电视。
  MT6239内置了高达500万摄像头处理芯片,操作界面是可换主题的,并且由于其CPU频率高,所以使用MT6239平台的手机机型系统反应速度较其他芯片来得更快更迅速。MTK6239平台还支持了更丰富的多媒体功能。比如500万像素拍照、640×480分辨率、30帧/秒的动态拍摄、30帧/秒的H.264格式MPEG4影片播放,以及支持目前比较热门的CMMB手机,还支持G-Sensor重力加速器及完整的JAVA应用。这些丰富特性,都是以往的MTK平台所望尘莫及的,但目前市面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如欧盛M55 飞利浦806 OPPO P51等这样的机型采用了MT6239平台设计。
  MT6253单芯片解决方案 联发科首款GSM/GPRS手机单芯片方案MT6253集成了数字基频(DBB)、模拟基频(ABB)、电源管理(PM)、射频收发器(RF Transceiver)等手机芯片基础元器件,并且支持手机相机、高速USB以及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等丰富的多媒体功能。  MT6516智能手机解决方案 除MT6253外,联发科首款智能手机解决方案MT6516同样一鸣惊人。MT6516支持WVGA级别的LCD解析度、MPEG-2解码、并且整合了多种视频编解码器(Video Codec)以支持CMMB、DVB-T、DVB-H等手机电视应用标准。最为重要的是,MT6516是业界首款不需要外加多媒体处理器(AP)即可以支持上述强大多媒体功能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而在以往要实现同样的功能需要两个甚至更多的芯片。
  最新MT5921 WLAN芯片可相容联发科技全线基带产品包括2G、3G以及智能型手机解决方案,同时支持WAPI以及Wi-Fi标准。据了解,联发科技此次推出的MT5921芯片拥有超强的无线上网链接能力,能大幅增加手机上网速度,同时支持简易的安全设定功能,可以大幅提升用户体验。据了解, 支持WAPI是现今要通过CTA(入网测试) WLAN测项的唯一规格, 采用联发科技 MT5921 WLAN解决方案, 有助于手机厂商增加产品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增加销售区域。

网友:
介绍的好详细~~~~~~~~

网友:
要做就做智能手机
用最新的芯片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小弟不懂MTK问一下为什么MTK芯片分代数而且每代都说增加了什么新的功能像什么MP3  MP4  摄像头 这些功能好像都是软件部分的如果是上操作系统这应该都不是问题还有蓝牙  WIFI只要增加相应功能芯片就能实现  还是MTK主要针对低端市场把很多东西集成在芯片组里降低成本听说MTK还是用AR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