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C模块搜星求助!!!!!

楼主(2010-11-06):
GPS启动了,搜到了几个卫星,但是都是在一条线上的,不能定位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释!!!

楼主:
情况就和阿莫发的这个一样,但是只是知道 没有定位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昨天晚上开始弄这个东西,都还不懂,请大家帮一下忙吧!!谢谢!! (原文件名:ourdev_574859.jpg)

楼主:
????奇怪,突然之间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什么都没有动它就好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正常,上电后需要一段时间星才能散开

网友:
需要上点过一会才好,大约30分钟

网友(2011-12-30):
回复 网友A:
三十分钟?不是吧?冷启动的时间不是说两三分钟的时间吗?好冷,在外面蹲了十几分钟搜不到星郁闷的回来了

网友:
看了下,这个模块应是好的,只是在于你处位置的信号不好,所以至长时间定不了位,不知你是用的有源天线还是无源天线?是在窗口还是室外试的?俺 生产GPS模块,在客户端经常有这种情况,大都是信号不好或天线太差造 成的。

网友:
GPS模块要想定位,前提就是最少有三个以上的星信号在30以上,越大越好,定位的时间也能越快,你不能定位可以在室外空旷处试试,同时也可更换下天线试试,注意如果是有源天线一定要给天线供电,不然定位时间也会很长的,正常情况1分钟左右是可以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