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白云厂给我们订做的变压器到货: 展示一下AMCNC-02PVC机型的变压器..顺便PK一下淋

楼主(2010-1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莫大的每一次分享都使我们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就好像朋友之间娓娓道来的那份真诚!

网友:
看看什么东东

网友:
阿莫这个厚度目测在8、9cm之内?不知道  AC220V入,单路22.7V/4A出的能做多小?很感兴趣。

网友:
淋大夫机型的变压器,经阿莫拍照感觉好多了!

网友:
8/9cm说多了,应该5cm上下

网友:
上不了那摩多量欧。只好找专门愿意缠的了。

网友:
黑色的变压器可以用螺丝固定,环形变压器如何固定?没看到有螺丝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 上面用个中间带孔圆盘+绝缘片,用一个长螺栓通过孔后固定在底座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色的变压器可以用螺丝固定,环形变压器如何固定?没看到有螺丝孔啊

两圆形铁片夹住,螺母穿心锁住。

网友:
> 这个变压器带110V中央抽头,适合国外电压.jpg

Which one is it? The black wire or one of the red wi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这个变压器带110v中央抽头,适合国外电压.jpg
which one is it? the black wire or one of the red wire?

应该是黑线跟它旁边的红线,另一根红线应该是220V的

网友:
淋病大夫的变压器的硅钢片真的对不起观众,不过从看得到的绕组来看,还算是绕的漂亮的,丑的绕组比淋病大夫的还要丑不少.

网友:
大夫的变压器,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还算可以吧,比鹿X的强多了

网友:
漂亮!会不会当配件单独销售?要有屏蔽层作功放牛用应该也不会差!

网友:
从图上看,林大夫的变压器,绕组还可以,硅钢片不整齐,而且看上去每片厚了些。
总体来说,在电子市场还算比较可以得东西了。

AMCNC-02的环形变压器没什么感觉,对AMCNC-01的变压器流口水,就是那种接线段子丑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图上看,林大夫的变压器,绕组还可以,硅钢片不整齐,而且看上去每片厚了些。
总体来说,在电子市场还算比较可以得东西了。
amcnc-02的环形变压器没什么感觉,对amcnc-01的变压器流口水,就是那种接线段子丑了点。

不是吧。方牛好像没有环牛总体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漂亮!会不会当配件单独销售?要有屏蔽层作功放牛用应该也不会差!

莫老大说过:“我们的开源活动零售任何零件,包括每一颗螺丝”
“我们”里面包括你我和莫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从图上看,林大夫的变压器,绕组还可以,硅钢片不整齐,而且看上去每片厚了些。
总体来说,在电子市场还算比较可以得东西了。
amcnc-02的环形变压器没什么感觉,对amcnc-01的变压器流口水,就是那种接线段子丑了点。
不是吧。方牛好像没有环牛总体好哦。

刚刚找的资料。

今天几乎所有HiEnd器材都使用了环型电源变压器(也叫环牛)而其他较平直的机种,则依然使用传统的方型电源变压器(也叫方牛)。由于方牛的铁芯是由E形和I形矽钢片合成的,故方牛又叫EI牛。HiEnd器材大量使用环牛还是最近十多年的事。一般经验告诉我们,环牛的高频响应较佳,另外相同重量的环牛,它的功率和动态余量还比方牛高,环牛一般造价较高,消费者会感觉它较矜贵,故HiEnd机用环牛便变得理所当然了。其实从技术角度看,环牛比方牛优胜的,恐怕是它的漏磁量远远比方牛低,于是机內的布线可以变得更容易灵活了。

网友:
150W 环牛一般是65mm x 110mm(直径)

网友:
"可能有网友会问:为何不使用开关电源? 我的回复是:雕刻机涉及复杂的机电系统,主轴马达、步进电机在运行时产生大量的干扰。除非我们使用国际最大品牌的开关电源,否则可靠性根本完全无法保证。 而这些国际大厂的开关电源,我们目前是无法采购得到。
"
我觉得开关电源用在雕刻机上,抗干扰应该问题不大,我们用的铭伟开关电源,24V,100W,跟西门子160W,90KW,5.5KW的变频器,PLC,触摸屏,大功率接触器等装在一个控制柜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阿莫是否有兴趣尝试一下开关电源

网友:
铭伟开关电源,24V,100W的价格我记得大概是100元左右,同样功率的施耐德开关电源价格跟铭伟差不多,但是体积更小,不过施耐德开关电源我们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这个变压器带110v中央抽头,适合国外电压.jpg
which one is it? the black wire or one of the red wire?

red and red 220

black and red 110

网友:
在音响上使用环形变压器,只是国内用得比较多,我看国外的很多高品质音响还是使用传统的EI变压器。环形变压器的一些缺点很难克服。

网友:
说到变压器 给大家上一个环型的,是这这么多年看到的外型最漂亮的了....这次公司出的一台设备上就用他们的

网友:
这个AMCNC-02PV该不会比AMCNC-01更快批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说到变压器 给大家上一个环型的,是这这么多年看到的外型最漂亮的了....这次公司出的一台设备上就用他们的

的确,这种安装方式是比较可靠的。想到我的功放,里面的环形变压器是用常见方式用一颗螺丝从中心固定到底板上的。由于运输中的震动,底板变形了,螺丝松动了,变压器与旁边的东西碰撞摩擦破了皮。险些造成灾烂性破坏。

网友:
接上35楼:底板还是3mm厚的铝合金。所以如果涉及到长途运输,“两圆形铁片夹住,螺母穿心锁住”这种固定方式个人觉得很不可靠。

网友:
看样子,环牛的初级线径偏小了。试试240V时空载,发热和振动如何。然后再试试220V输入时,满载输出的情况下 温升如何

据莫老大以往对质量方面的严格要求,应该拆解一个来看看核心用料如何。工频变压器质量就看 硅钢片和线圈绕组

E型变压器虽然绕组内阻比环牛的大,不过能承受短时间过载。开关电源应用在在感性负载场合,功率余量不足的话会有脚软的感觉

网友:
林大夫那个变压器,看样子硅钢片不像0.5mm厚的,应该是拆机的铁芯。铜线的颜色有点…… 以前买过几个变压器,次级是用类似色泽的‘铜’线,后验出实际是铝线来的。当然,铝线要是用足料,效果也不比铜线的差,只是内阻偏大一点

现在的电子市场,别说是电子元件了,买个变压器都得把一个个‘毛孔’检查一遍

网友:
淋大夫机型的变压器,经阿莫拍照感觉好多了

网友(2011-03-26):
阿莫能否给个白云厂的网址?想看看这家厂子做的变压器。百度上搜到的太多了,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