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对于程控放大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11-06):
我看到在程控放大电路部分前端先把所有信号衰减很小,然后再用AD603放大,为什么不分段把信号衰减到AD输入范围内(偏置后),这样信号的损失是不是会小点呢?

网友:
从40mvpp到40Vpp,怎么分段?需要分多少段?

楼主:
根据AD输入范围,比如AD输入范围是0~1,
0vpp~1vpp   衰减系数1
1vpp~10vpp  衰减系数1/10
10vpp~100vpp   衰减系数1/100

偏置以后直接送AD

楼主:
还有个问题,AD9288的输入电压到底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呢呢? 文档上说一般是-0.5V~0.5V,最大是-0.5V~Vd+0.5V,搞得我不知道到底选择哪个,怕电压大了对器件不好。而且负电压采集出来的AD值怎么知道它的正负呢?

网友:
AD603是可变增益的放大器。
使用两种衰减比例是在满足性能时简化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9288手册上讲的是差分输入电压,是Vin+和Vin-的相对电压,参考点不是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照第二版示波器原理图连接AIN和AIN-,那么AIN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