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载安装eagle出错,提示需要libpng1.2 但我的系统装了libpng1.4,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06):
出错信息:

/tmp/eagle-setup.3085/eagle-5.10.0/bin/eagl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ng12.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chlinux 的系统,系统里的libpng版本是1.4.4的,eagle只认ligpng1.2的,
要怎么解决??

网友:
用1.4的so建个 1.2的链接骗它看行不行。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就是建个1.2的链接骗它.
其它还有libssl
libjpeg等版本,也是建立需要版本的链接.

网友:
如果EAGLE是开源的就好了~~

网友:
Linux下软件源中有